[学习资料] LCD的相关知识

楼主(2022-06-21):
01 LCD有什么用途

这次主要是介绍液晶显示屏的使用,很多时候我们系统的调试都需要用到,比如做一个测温系统,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液晶显示屏,显示传感器采集的数值,然后再通过软件来做进一步的处理。

02 我们直接根据LCD demo 这个代码来讲一下LCD的原理以及操作?
//
/**
* Title:                LCD DEMO for use in Lab 2 tutorial
* C File        lcddemo.c
* Platform:     PICmicro PIC16F877A @ 4 Mhz
* Written by:        GBM
*
* Date:                        01/10/2018
*
* Function:                A sample c file to show how to use the LCD display onboard
*               the PIC DIP-40 board.
*
*/

// CONFIG
#pragma config FOSC = XT        //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XT oscillator)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atchdog Timer Enable bit (WD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PWRTE = OFF      // Power-up Timer Enable bit (PWR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OFF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it (BO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LVP = OFF        // Low-Voltage (Single-Supply) In-Circuit Serial Programming Enable bit (RB3 is digital I/O, HV on MCLR must be used for programming)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Data EEPRO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Data EEPROM code protection off)
#pragma config WRT = OFF        // Flash Program Memory Write Enable bits (Write protection off; all program memory may be written to by EECON control)
#pragma config CP = OFF         // Flash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Code protection off)

// #pragma config statements should precede project file includes.
// Use project enums instead of #define for ON and OFF.

#include <xc.h>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andard I/O header file
#include "ee302lcd.h"        // Include LCD header file. This file must be in same
                        // directory as source main source file.

#ifndef _XTAL_FREQ
// Unless already defined assume 4MHz system frequency
// This definition is required to calibrate the delay functions, __delay_us() and __delay_ms()
#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
#endif

// Definition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fine CLOSED 0                // Define switch action "Closed" as 0
#define SW1 RB0                        // Assign Label SW1 to PortB bit 0 (RB0)
#define SW2 RB1                        // Assign Label SW2 to PortB bit 1 (RB1)
#define VALUE1 123
#define VALUE2 456

// global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unsigned char gOutString[16];        //

// Prototype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oid setup(void);                // Declare setup function
void loop(void);        // Declare loop function
void data2LCD(void);        // Declare data to LCD function
void lcdTitle(void);        // Declare title to LCD function
void clear_outString(void);  // Declare outString clear function

//Main program
void main(void)
{

        setup();                                // Call initialisation

        lcdTitle();                        // Call LCDTitle

//Superloop
        for(;;)
        {
                loop();                // Write data to LCD
        }
}

void setup(void)
        {
        Lcd8_Init();                // Required initialisation of LCD to 8-bit mode
        TRISB=0x03;                        // Set PORTB bit 0 and 1 as inputs
        }

void loop(void)
    {
    data2LCD();
    }

void data2LCD(void)
        {

                if (SW1 == CLOSED)                                                // If SW1 closed then
                {
                        Lcd8_Clear();                                                //clear LCD display
            clear_outString();                  //clear outString array
                        sprintf(gOutString,"Int Value1 is");        //define string as "Int Value is"
                        Lcd8_Write_String(gOutString);                //print string to LCD
                        Lcd8_Set_Cursor(2,1);                                //select line 2 of LCD
                        sprintf(gOutString,"      %d",VALUE1);        //define intvalue as a char in outString
                        Lcd8_Write_String(gOutString);                //print string to LCD
                }

        if (SW2 == CLOSED)                                                // If SW2 closed then
                {
                // Modulus used to help convert integer to ASCII character
                        Lcd8_Clear();                       //clear LCD display
            clear_outString();                  //clear outString array
            sprintf(gOutString,"Int Value2 is");        //define string as "Int Value is"
                        Lcd8_Write_String(gOutString);                //print string to LCD
                        Lcd8_Set_Cursor(2,7);                                //select line 2 of LCD
            clear_outString();                  //clear outString array
                        gOutString[0] = (VALUE2/100)%10 + 48;        // add 48 (0x30) to remainder to offset to character in Ascii table.
                        gOutString[1] = (VALUE2/10)%10 + 48;
                        gOutString[2] = (VALUE2/1)%10 + 48;

                        Lcd8_Write_String(gOutString);

                }
        }

void lcdTitle(void)
        {
        Lcd8_Write_String("LCD demo");                // print "LCD Demo" on line 1 of LCD
        Lcd8_Set_Cursor(2,1);                                // select line 2
        Lcd8_Write_String("LCD demo");                // print "LCD Demo" on line 2 of LCD
        }

void clear_outString(void)
{
    int i;
    for (i=0; i<16; i++)
    {
        gOutString = 0x00;
    }
}

首先就是要对压缩包进行解压,然后就可以看到有两个文件,一个是.c另一个是.h,这两个文件都要包含进入项目中,然后再编译就不会有问题。接着按我们第一个实验的操作,把它下载进入PIC单片机中,就可以看到LCD上两行都亮lcd demo。

那接下来的重点就是给大家,讲解一下代码如何来理解,理解完了之后,你们就会对lcd进行操作了。

首先,前面这些跟之前实验一样,接着就进入到main函数中。进入main函数之后,就是setup函数,setup函数中包含初始化函数,初始化函数就是设置相关寄存器。

首先看一下原理图,包含RE(主要是控制信号)、RD(主要是数据口)、电源端口
所以我们寄存器就设置TRISD、TRISE;

接着再看一下原理图我们会发现,RE端口是跟几个模拟信号的引脚复用,而我们需要的是数字信号,所以我们肯定要设置某一个寄存器。这个寄存器是ADCON1(可以通过芯片手册查看),然后只要AN5–AN7是数字信号就可以。
所以,我们总共设置TRISD、TRISE、ADCON1三个寄存器;

Lcd8_Port这个函数的功能就是用来给RD引脚赋值,就是进行一些与运算,将16进制转化成为2进制的八位数就是PORTD八个引脚的值。(也就是传给LCD的数据;)

03 时序
(这里给大家强调一个点:单片机就是设置寄存器,然后它就可以有相应的功能;那今天我们开始讲外设,就是除了单片机之外的其他模块,比如今天的LCD;那外设通常都包含有芯片(比如LCD、IIC通信等等),那对芯片的操作就是写相应的时序。)

比如LCD有下面这四个基本时序:(今天用到写指令、写数据)

如何读懂时序?

04 显示相关

网友A:
应该跟12864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