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大460JETA烧录器连接不上电脑

楼主(2022-06-21):
问题描述:烧录器连接不上电脑,请问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一直显示:请检查编程器与电脑的连接!

网友A:
换线,换烧录器

网友B:
能正常驱动吗

网友C:
需要额外的供电吗

网友D:
一次都连接不成功吗

网友E:
重新驱动一下呢

网友F:
上边有指示灯信息吗

网友G:
系统是多少位的啊

网友H:
驱动或者线缆

楼主:
家人们,解决了,重新买了几条线

网友I:
楼主解决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