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求助华大460JETA烧录器连接不上电脑

楼主(2022-06-21):
一直显示:请检查编程器与电脑的连接!
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啊?

网友A:
是不是连接不可靠

意思是排线的问题吗?

网友B:
我觉得是你的连接线没有数据功能,只有VCC和GND两根线,只能用来充电,不能做数据交互

我确认下,感谢大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你的连接线没有数据功能,只有VCC和GND两根线,只能用来充电,不能做数据交互 ...

那样的话,没有任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