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32 WinUSB实例demo

楼主(2022-06-21):
AT32 WinUSB实例demo

示例目的
提供WinUSB实例demo,其余系列使用方式与此类似。
注:本示例代码是基于雅特力提供的V2.x.x板级支持包(BSP)而开发,对于其他版本的BSP,需要注意使用上
的区别。
支持型号列表:
AT32F415xx
AT32F435xx
AT32F437xx
AT32F425xx
主要使用外设列表:
主要使用外设 OTG_device

快速使用方法
硬件资源
1) AT-START-F435 V1.0开发板(其他型号请使用对应的开发板)
图1. AT-START-F435 V1.0 开发板

软件资源
1) SourceCode
 winusb 源程序
注: 所有project都是基于keil 5而建立,若用户需要在其他编译环境上使用,请参考雅特力提供的
BSP_V2.x.x\project\xxx\templates中各种编译环境(例如IAR6/7/8,keil 4/5)进行简单修改即可。
示例使用
1) 打开winusb工程,并下载到开发板,然后将开发板usb接口连接到PC机。PC端设备管理器会出
一个winusb设备,winusb设备在windows7以上PC上可免驱使用;可使用MDK所带PC软件
(WinUSB_Test)测试winusb设备,如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A(2024-04-30):
你好,请问你们有AT32F403A上的WinUSB例子吗?

网友B:
AT32F403A BSP里就有
AT32F403A_407_Firmware_Library/ project / at_start_f403a / examples / usb_device / winus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T32F403A BSP里就有
AT32F403A_407_Firmware_Library/ project / at_start_f403a / examples / usb_device ...

我的库是2.0.8的,刚找没有,我看看有最新库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的库是2.0.8的,刚找没有,我看看有最新库没

不错,不错,2.1.8里面有,这2天试试看。

网友A:
不知为何,将固件下载到AT403A中,PC识别了AT32 WinUSB, 打开WinUSB_Test软件,却刷不出来设备啊

网友C:
就是模拟USB虚拟串口吧

网友D:
可以将WinUSB_Test软件上的GUID修改成和代码里面一样的ID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以将WinUSB_Test软件上的GUID修改成和代码里面一样的ID

可以,使用程序中GUID就可以用测试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