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PC14,PC15如何做普通输入引脚

楼主(2022-06-21):
PC14,PC15如何做普通输入引脚
现在不能做输入使用

网友A:
LSE关闭,且备份域由VDD供电,且不进入低功耗模式(Standby, Stop2)关闭1.1V电源时,才能用于GPIO模式;使用方法在用户手册的GPIO章节

楼主:
好的,谢谢。下午测试一下看看

楼主:
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这两个位打开就可以作为输入点使用

网友B:
有特殊引脚复用做GPIO的应用笔记,传送门:https://bbs.21ic.com/icview-3196682-1-1.html

网友C:
配置IO为普通的模式

网友D:
默认可以的。

网友E:
IO重映射吧

网友F:
这个需要关闭其他功能

网友G:
复用为其他引脚。

网友H:
这个不是必须使用的话,不要使用。

网友I:
IO功能可以开关的。

网友J:
关闭掉功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