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DO的输出会波动么

楼主(2022-06-21):
按常理说,输出应该是稳定的

但我遇到了一现象就是,输出随输入电压,有微小的波动,大约输入升高1v输出升高0.1V

网友A:
输入端先挂电容滤波,先把noise滤过,比较不会影响後面

网友B:
个例的话,就看质量管控了

楼主:
品质管控比较严格,
3.3V的输出,实际为3.15

偏低了

楼主:
个例,但是也让人头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个例,但是也让人头疼

应该是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