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工程

楼主(2022-06-22):
有没有老师分享一个stm32f4的工程啊?我的建的工程始终有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用stm32 cube生成一个就行了,动动手指几分钟就完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stm32 cube生成一个就行了,动动手指几分钟就完事

几分钟?过分了吧。。。。

网友C:
你可以去正点原子的去下载一个工程啊

网友D:
你用cubemx生成一个工程也是可以的,很简单

网友E:
你用什么软件开发呢?是keil还是IAR啊?

网友F:
正常来说,创建工程是学习的第一步呢

网友G:
你出现了什么问题啊?把问题贴出来,看看

网友G:
你在网上找F4的开发板,然后基本上都会提供对应的demo例程的,你学学就好了

网友H:
工程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呀

网友I:
正常大家都不愿意去创建工程了,都是拿别的工程上去修改

网友J:
我可以给你分享哈,你需要keil还是IAR还是什么的工程呢?

网友K:
我觉得这种工程网上应该有很多,你自己找找很快就能解决了的

网友L:
借用正点
或者cube生成

网友M:
官方的《STM32Cube_FW_F4_v1.27.0》里有各类工程实例,直接用就可以了,这是最新版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几分钟?过分了吧。。。。

真就几分钟,配置IO口和外设,有时候加上freeRTOS的配置,熟悉的话几分钟就完事,效率高就是工具软件的优势

网友N:
具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