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N32L436 IO 问题

楼主(2022-06-22):
用N32L436做设计,PB9(63pin)作为I2C的SDA与从设备通信。用的IO模拟I2C  PB9设置为OD输出

1 在某些湿度比较大的环境下发现,PB9的电压由3.3V跌落至0.2-0.5V左右,导致I2C挂机
   断电后测量该IO与地之间的电阻 约500-600欧姆
   断电重新上电 不能立刻恢复正常 需要断电一段时间(不固定才可以)
2 为了排除PCB及外围电路的问题,单独摘掉MCU,  其它保持不变,上电进同样环境,无法复现该问题。
3 PCB上去掉该I2C电路上的从器件,只保留10K的上拉电阻。MCU重新焊接上,跑一个设置该管脚为OD,
   一直输出高电平的测试程序。上电进同样环境,过一段时间后,同样可看到电压跌落至0.2-0.5V
4 另外在1条件中 当出现问题时,将该IO配置为推挽输出,可恢复正常操作,只是功耗变大了,比正常
   大几百微安的样子。
不知大家是否遇到过 有何解决方法

网友A:
听起来像是湿度太大导致水汽影响了PCB板子,可以通过给板子喷三防漆或者其它隔湿措施来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