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标准外设驱动库的USB HID CDC复合设备程序

楼主(2022-06-22):
还是标准外设驱动库的体积小,编译速度也快。HID+CDC的复合设备占用程序空间还不到8K。
附件是Keil和IAR的工程。
Keil工程可选12MHz外接晶振或8MHz外接晶振。
IAR工程已经设置为12MHz外接晶振,如果使用8MHz外接晶振,可以在工程设置中修改。

[payamount]199.00[/payamount]
[pay] STM32F103CB Composite HID CDC.rar (430.68 KB, 下载次数: 0) [/pay]

网友A:
HID+CDC的,估计网上都已经有好多例子了

knk
我是叁考官方的例子写的。

网友B:
看来楼主这是把USB学习的很熟练了

knk
目前只用到HID,CDC和MSC,现在可以把这几个功能做成一个复合设备。别的还没用过,有时间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C:
这代码大小真的很不错了,很小了

网友D:
节省了一个串口功能

网友E:
正常来说,好像IAR编译出来的固件是比keil的更小

knk
不一定的,要看优化等级的设置,有时候同样的代码keil编译出来没有问题,用iar编译有问题,感觉像是iar编译的程序在上电的时候没有做RAM清零。

网友F:
一条付费可见的帖子,哈哈,看来东西很重要啊

knk
标题党而已

网友G:
其实大多数好像外置晶振用的还是8M的比较多

knk
因为12M的晶振比8M的便宜,所以我用的是12M晶振,大多数人STM32用的是8M晶振,所以我也添加了8M晶振的配置

网友H:
如果能录个视频,跑起来看看就更好了

网友I:
正常来说,HID还是很有用的,项目上是用的比较多

网友J:
复合设备是不是需要修改描述符呢?

网友K:
感谢楼主的分享,感觉代码写的还不错,很有规范

网友L:
这个如果能有仿真的效果贴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M:
这个占用多大的内存呢

knk
Flash占用7K多,SRAM占用3K多

网友N:
USB HID CDC如何读取数据?

网友O:
CDC虚拟串口了。

网友P:
直接多大的传输速度呢

knk
CDC用Xcom用1382400的波特率测试没问题。 HID是1ms通讯一次,一次最多64字节。

网友Q:
这个比串口好用呢。

knk
CDC是虚拟串口,类似USB转串口。 HID是人机交互接口,跟电脑通讯的时候不需要设置COM号,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

网友R:
需要驱动吗?

knk
CDC在win10上是免驱的,在win7上需要安装驱动。 HID是免驱的。

网友S:
讨论这么热烈,你们都花了199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复合设备是不是需要修改描述符呢?

是的

网友T:
节省了一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