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AT32F415RBT7 EXINT GPIOx【6:15】IO口怎么使用中断方式实现外部触发

楼主(2022-06-22):
       AT32F415RBT7 EXINT  GPIOx【6:15】IO口怎么使用中断方式实现外部触发。
      看参考手册没有看出如何操作,看论坛官网相关例程都是『0:4』IO口实现的。中断表只看到有EXINT0_IRQn , EXINT1_IRQn,EXINT2_IRQn. EXINT3_IRQn, EXINT4_IRQn这几个中断号。没有整明白如何将5以上的EXINT线与中断号联系起来 ,难不成只能用软件触发

网友A:
EXINT0~EXINT4是每个EXINT单独对应一个中断向量。
EXINT5~9共同对应一个中断向量EXINT9_5_IRQn;
EXINT10~15共同对应一个中断向量EXINT15_10_IRQn。
不过中断标志位,EXINT0~15都是单独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INT0~EXINT4是每个EXINT单独对应一个中断向量。
EXINT5~9共同对应一个中断向量EXINT9_5_IRQn;
EXINT10~15 ...

谢谢指点,at32f415.h IRQn中确实有 .怪我老眼昏花
EXINT9_5_IRQn               = 23,     /*!< external line[9:5] interrupts                        */
EXINT15_10_IRQn             = 40,     /*!< external line[15:10] interrupts                      */
ERTCAlarm_IRQn              = 41,     /*!< ertc alarm through exint line interru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