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问语音识别需要MCU具有什么性能和外设?

楼主(2022-06-23):
请问语音识别需要MCU具有什么性能和外设?是主频越高越好,还是有什么特殊的外设能实现呢?那CH32F103是否能实现语音识别功能呢?

网友A:
语音识别水平确实与MCU算力相关,比如主频高低,浮点运算等等,其他比如ADC原始音频采集,RAM数据缓存等等,CH32F103 可以满足一些语音词条的识别功能需求,如果满足更加复杂的语音识别场景,CH32V307更合适,144MHz主频,支持浮点运算。

网友B:
有型号可以推荐下么?车规的最好了

网友C:
普通MCU很难做到

网友D:
MCU很难做语音识别吧

网友E:
语音识别恤专门的语音芯片

网友F:
可以使用云识别的算法。

网友G:
可以在网上运行,然后根据计算自己识别。

网友H:
CH32V307有参考的例程。

网友I:
主要是看性能怎么样?

网友H:
没有做过,可以现成的语音模块。

网友J:
跟单片机的运算能力有关系的。

网友K:
做语音识别,不容易的。

网友I:
这个可以看ch32v307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语音识别水平确实与MCU算力相关,比如主频高低,浮点运算等等,其他比如ADC原始音频采集,RAM数据缓存等等 ...

那F103有提供语音识别的demo么?在哪里获取呢?还有您说的基础的语音词条,这种是说词条数量少呢?还是词条必须简单或者是什么意思?

网友M:
正常来说,当然是主频越高越好了啊

网友N:
特殊外设不知道,但是我觉得ADC啥的应该得有吧

网友O:
这个跟你MCU有关系的,MCU性能越强,表现的语音识别效果越好

网友P:
我看沁恒用CH307做了一款,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Q:
一般情况用CH103估计也是可以,但是性能估计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