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怎么个情况MCC启动不了啊

楼主(2022-06-23):
AC, IDE, PA, ID

一直没反应,是不是版本太老了?怎么升级,需要先升级MPALB X IDE 吗

楼主:
一直转圈圈,,,,

楼主:
搞不定了。

网友A:
联网了没?联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网了没?联网试试。

这个软件使用还要联网才行?联网了啊,不然怎么发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使用还要联网才行?联网了啊,不然怎么发帖。

不联网会出现另外的错误提示。你看下MPLAB 下面的MCC Log窗口输出内容。我用MPLABX 5.5可以打开Content,得到如下输出
17:21:47.675    INFO: Load event: LOADING
17:21:47.694    INFO: Fetching list of available libraries.
17:21:48.140    INFO: Download Complete: C:\Users\a41438\.mcc\mcc_libraries.xml
17:21:48.249 WARNING: There is no current core runner.
17:21:48.250    INFO: Device Changed. NewDevice = PIC18F45K42 OldDevice = PIC18F25Q10
17:21:48.267    INFO: MCC core services initializing.
17:21:48.307    INFO: Loaded content manager @ /C:/Users/a41438/.mcc/cores/5.3.3/content-manager/content-manager-ui.jar
17:21:48.308    INFO: Starting content manager.
17:21:48.340    INFO: Total time to fetch supported devices for Harmony: 5.273ms
17:21:48.341    INFO: Start MCC
17:21:48.341    INFO: Core Event: CoreLoadEvent
17:21:48.345    INFO: Core v5.3.3 loaded.
17:21:48.345    INFO: Project event: UNINITIALIZED
17:21:48.415    INFO: Connecting to content manager.
17:21:48.428    INFO: Content manager connection time: 13ms.
17:21:48.498    INFO: Total time to fetch supported devices for Classic: 161.312ms
17:21:49.949    INFO: Total time to fetch catalogs for Classic: 1612.515ms
17:21:49.964    INFO: Total time to fetch remote manifests for Classic: 1626.971ms
17:21:50.039    INFO: Time to find all classic libraries in C:\Users\a41438\.mcc\libraries: 90.477ms
17:21:50.046    INFO: Total time to fetch local manifests for Classic: 1708.879ms
17:21:52.284    INFO: Total time to fetch catalogs for Melody: 3949.471ms
17:21:52.293    INFO: Melody local content - getting installed Classic content: 8.221ms
17:21:52.380    INFO: Melody local content - getting installed Melody content: 94.971ms
17:21:52.390    INFO: Total time to fetch local manifests for Melody: 4056.208ms
17:21:55.501    INFO: Total time to fetch supported devices for Melody: 7166.804ms
17:21:55.956    INFO: Total time to fetch remote manifests for Melody: 7622.002ms
17:22:09.405    INFO: Total time to fetch catalogs for Harmony: 21070.537ms
你比较下看看? 另外试过其他电脑吗?

网友B:
重新安装一下

楼主(2022-08-23):
引用 网友A:
不联网会出现另外的错误提示。你看下MPLAB 下面的MCC Log窗口输出内容。我用MPLABX 5.5可以打开Content, ...

这个软件不是很好用。

网友C(2022-11-11):
反正我捣鼓了2天才勉强能用。感觉比cube差了2年

网友D:
IDE升级到V6.05才行。

@退出当前登录 :下载安装一个独立运行的MCC程序试试。
我升级到V6.05以后,还是不行,怎么回事啊,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IDE升级到V6.05才行。

是啊,这玩意儿有新版本后,老版本就启动不了,必须升级,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捣鼓了2天才勉强能用。感觉比cube差了2年

后起之秀,还需要努力,所以不要想跟扛把子抢好用啊。哈哈。

经过这几天我发现,mcc也是会转圈圈,而且只能用melody,不能用classic(也是转圈圈),也经常死机崩溃。 而且melody的配置貌似有bug。哎,心累

网友E:
请问楼主搞定了吗,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