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83是否向下兼容CH582啊?

楼主(2022-06-23):
我最近调试了CH582,做了个东西还不错,那能不能使用CH583直接焊接好就用呢?是否是完全兼容CH582的呢?

网友A:
您好,CH583和CH582软硬件均兼容。CH583可以支持更低的工作电压。

网友B:
我看了,CH582的工程demo写的是CH583,所以,应该是完全兼容吧

网友C:
正常来说,这么写的,是应该完全兼容吧

网友D:
你看看数据手册吧,手册上有写的

网友E:
按理来说,是完全兼容的,毕竟库函数都一样

网友F:
肯定能向下兼容的啊,命名都一样的

网友G(2022-07-23):
你问问官方的技术支持吧,大概率是直接好用的

网友H:
我猜测应该是可以兼容,但是价格也没差多少,可以直接用CH582的啊

网友I:
焊好就用?这思想很危险啊,得看手册才行的啊

网友J:
一般是完全兼容的,毕竟差别不大,看介绍来说

网友K:
CH582就行了,为啥还考虑CH583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