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单片机的初始化函数使用static修饰的用处是什么?

楼主(2022-06-23):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WWDG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static uint32_t TimeoutCalculation(uint32_t timevalue);
发现官方的例子中初始化函数,以及某个功能函数,都用了static修饰,那么函数里用这个修饰是什么意义?如果不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网友A:
用static 修饰函数或全局变量,表明该函数或全局变量的作用域仅限于本文件。有两个效果:
1,别的文件中不能用extern来引用它
2,别的文件中可以定义同名的函数或全局变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static 修饰函数或全局变量,表明该函数或全局变量的作用域仅限于本文件。有两个效果:
1,别的文件中不 ...

n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