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测试电压纹波,无需普通示波器探头

楼主(2022-06-23):
价格:1000 元
测试电压纹波,无需普通示波器探头:因为它们的精确度不一样,一般的示波器都不配置同轴电缆,因为一般的示波器本身的夹子与地线会形成环路,像一个天线接收杂讯,引入一些不必要的杂讯,所以很多人都采用同轴电缆来测试,并联的应该是两个电容,一个10uf一个104。
一、什么叫纹波?纹波(ripple)的定义是指在直流电压或电流中,叠加在直流稳定量上的交流分量。它主要有以下害处:容易在用电器上产生谐波,而谐波会产生更多的危害;降低了电源的效率;较强的纹波会造成浪涌电压或电流的产生,导致烧毁用电器;会干扰数字电路的逻辑关系,影响其正常工作;会带来噪音干扰,使图像设备、音响设备不能正常工作。
二、纹波、纹波系数的表示方法可以用有效值或峰值来表示,或者用绝对量、相对量来表示;单位通常为:mV例如:一个电源工作在稳压状态,其输出为12V5A,测得纹波的有效值为10mV,这10mV就是纹波的绝对量,而相对量,即纹波系数=纹波电压/输出电=10mv/12V=0.12%。
三、纹波的测试方法以20M示波器带宽为限制标准,电压设为PK-PK(也有测有效值的),去除示波器控头上的夹子与地线(因为这个本身的夹子与地线会形成环路,像一个天线接收杂讯,引入一些不必要的杂讯),使用接地环(不使用接地环也可以,不过要考虑其产生的误差),在探头上并联一个10UF电解电容与一个0.1UF瓷片电容,用示波器的探针直接进行测试;如果示波器探头不是直接接触输出点,应该用双绞线,或者50Ω同轴电缆方式测量。
电缆的连接出接触比较好,损失小,所以驻波的图形比较接近真实图形
应是这样更能抗干扰吧,电压纹波一般幅度小,如用一般示波探头,容引入交流干扰造成测试失准
示波器同轴电缆探头的阻抗是50Ω,与示波器输入线路的输入阻抗50Ω是匹配的,信**大,纹波就小。
以上就是关于测试电压纹波,无需普通示波器探头的相关姐好啊,如果您使用中还有其他问题,欢迎登陆普科科技www.prbte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