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分享一个嵌入式编程模板

楼主(2022-06-23):
输入事件到状态机

#include "stdio.h"
#define EXECUTE_VOID(func)  {if((func)!=NULL) (func());}

typedef void (*select_machine_t)(void);

typedef enum _event_index
{
event_index_1 = 0,
event_index_2,
event_index_3,
event_index_end
} event_index_e;

typedef enum _status_index
{
status_index_1 = 0,
status_index_2,
status_index_end
} status_index_e;

void machine_1(void);
void machine_2(void);
void machine_3(void);
void machine_4(void);

select_machine_t select_machine[event_index_end][status_index_end] =
{
{machine_1, machine_2},
{NULL,      machine_3},
{machine_4, NULL}
};

void machine_1(void)
{
printf("machine_1\r\n");
}

void machine_2(void)
{
printf("machine_2\r\n");
}

void machine_3(void)
{
printf("machine_3\r\n");
}

void machine_4(void)
{
printf("machine_4\r\n");
}

int main(void)
{
EXECUTE_VOID(select_machine[0][1]);
}

对应:

(1)条件A:status_index_e

(2)条件B:event_index_e

(3)switch:

  1. EXECUTE_VOID(select_machine[0][1] );

当一个外部事件来的时候(比如按键输入),通过一个全局的结构体变量(C语言中最常用的方法)引入当前的实时状态,由条件导向各种状态机。

这里的实现是通过二维数组即两个下标代表两个条件,两个条件的交点就是具体的状态机。

楼主:
状态机到面向过程

以上实现的是“输入外部事件>>>>引流到>>>>状态机”

那如何实现“状态机>>>>执行>>>>具体地操作”呢?状态机有一个固定的执行流程(当然也有根据条件执行不同的运行流程的分支),其实这些个流程都是非常确定的执行过程。

在开发过程中的经验体现:就是对所有执行流程的精确完整的分析,然后将其全部罗列出来。“全部罗列出来”这个执行流程在程序中有两种体现方式:

1、把所有的执行流程以“空函数”的形式罗列出来。

2、把所有的执行流程以“函数指针”的形式罗列出来:

好处一:可以把软件框架写出来,具体逻辑流程已经做好

好处二:具体的函数的接口可以先空着(NULL),待写好了函数就把函数名赋值给它(sys_api_func* = you_func ;)

好处三:通用性更高,逻辑性更强

void (sys_api_func1)(void);
void (sys_api_func2)(void);
void (sys_api_func3)(void);
...

void sys_api_init(void)
{
sys_api_func1 = NULL;   // 还没有写好实现函数就先赋为NULL
sys_api_func2 = NULL;
sys_api_func3 = NULL;
...
}

// 状态机1
void machine_1(void)
{
execute_api_void(sys_api_func1);  // 状态机:步骤一
execute_api_void(sys_api_func2);  // 状态机:步骤二
...                               // 状态机: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