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 调试软件 openOCD 安装及配置

楼主(2022-06-23):
本文介绍openocd开源软件的安装和配置工作
OS: Ubunto20.04
openOCD version: openocd v0.10.0

1、什么是open OCD ?
 open OCD (Open On-Chip debugger) 是一个运用于PC上的开源调试软件,它可以控制大多数JTAG硬件设备。openOCD的功能需要在调试工具(例如GDB)的协同下完成。openOCD主要是对高级指令进行解析,转换。对于RISC它可以进行指令转换配合debug调试。

2、open OCD 的下载
 openocd可以通过官网进行下载,但官网下载版本较老暂不支持RISC-V的调试,要获取支持RISC-V版本可通过Github进行获取

3、安装准备工作
 提前安装好以下合适版本的软件

  • - make
  • - libtool
  • - pkg-config >= 0.23 (or compatible)
  • - autoconf >= 2.64
  • - automake >= 1.14
  • - texinfo

 可通过运行脚本install进行安装(自己编写)

  • #!/bin/sh
  • sudo apt-get install make -y
  • sudo apt-get install libtool -y
  • sudo apt-get install pkg-config -y
  • sudo apt-get install autoconf -y
  • sudo apt-get install automake -y

4、编译与安装4.1、解压

  • tar -xzvf riscv-openocd.tar.gz

复制代码

4.2、进入riscv-openocd文件
 执行bootstrap 生成configure文件

  • ./bootstrap

4.3 通过configure配置openOCD通过 --prefix=/../../../来指明安装路径,此路径为绝对路径通过 --enable-ftdi 等来配置调试器,此处可根据需要自行添加(通过./configure --help获取帮助)

  • ./configure --prefix=/home/dong/tools/openocd  --enable-jlink --enable-remote-bitbang

 看到生成Makefile文件或者下列代码说明配置成功

  • OpenOCD configuration summary
  • --------------------------------------------------
  • MPSSE mode of FTDI based devices        no
  • cJTAG OSCAN1 tunneLED thru MPSSE        no
  • ST-Link Programmer                      no
  • TI ICDI JTAG Programmer                 no
  • Keil ULINK JTAG Programmer              no
  • altera USB-Blaster II Compatible        no
  • Bitbang mode of FT232R based devices    no
  • versaloon-Link JTAG Programmer          no
  • TI XDS110 Debug Probe                   no
  • OSBDM (JTAG only) Programmer            no
  • eStick/opendous JTAG Programmer         no
  • Andes JTAG Programmer                   no
  • USBProg JTAG Programmer                 no
  • Raisonance RLink JTAG Programmer        no
  • Olimex ARM-JTAG-EW Programmer           no
  • CMSIS-DAP Compliant Debugger            no
  • Nu-Link Programmer                      no
  • cypress KitProg Programmer              no
  • Altera USB-Blaster Compatible           no
  • ASIX Presto Adapter                     no
  • OpenJTAG Adapter                        no
  • Linux GPIO bitbang through libgpiod     no
  • SEGGER J-Link Programmer                yes

复制代码

 如需添加FTDI相关配置需安装 libu***-1.x

  • sudo apt-get install libu***-1.0

 安装成功后运行configure进行配置工作

  • ./configure --prefix=/home/dong/tools/openocd --enable-ftdi

 配置成功后相应端口会开启

  • Enabled transports:
  • - USB ............................ yes
  • - TCP ............................ yes
  • OpenOCD configuration summary
  • --------------------------------------------------
  • MPSSE mode of FTDI based devices        yes
  • cJTAG OSCAN1 tunneled thru MPSSE        yes (auto)
  • ST-Link Programmer                      yes (auto)
  • TI ICDI JTAG Programmer                 yes (auto)
  • Keil ULINK JTAG Programmer              yes (auto)
  • Altera USB-Blaster II Compatible        yes (auto)
  • Bitbang mode of FT232R based devices    yes (auto)
  • Versaloon-Link JTAG Programmer          yes (auto)
  • TI XDS110 Debug Probe                   yes (auto)
  • OSBDM (JTAG only) Programmer            yes (auto)
  • eStick/opendous JTAG Programmer         yes (auto)
  • Andes JTAG Programmer                   yes (auto)
  • USBProg JTAG Programmer                 no
  • Raisonance RLink JTAG Programmer        no
  • Olimex ARM-JTAG-EW Programmer           no
  • CMSIS-DAP Compliant Debugger            no
  • Nu-Link Programmer                      no
  • Cypress KitProg Programmer              no
  • Altera USB-Blaster Compatible           no
  • ASIX Presto Adapter                     no
  • OpenJTAG Adapter                        no
  • Linux GPIO bitbang through libgpiod     no
  • SEGGER J-Link Programmer                yes

配置成功后进行编译安装

  • make -j4(可根据电脑配置进行多线程选择)

  • make install

安装完成后通过指令查看open OCD是否安装成功

  • ➜  ~ openocd --version
  • Open On-Chip Debugger 0.10.0+dev-01406-gdd17f7cca (2021-02-07-23:43)
  • Licensed under GNU GPL v2
  • For bug reports, read
  •         http://openocd.org/doc/doxygen/bugs.html

至此openocd安装工作结束

网友A:
openOCD是什么呢

网友B:
这是安装到哪儿

网友C:
问这些问题的老铁到底有没有好好看文章啊

网友D(2022-08-16):
开源的片上调试器

网友E:
只用过MRS软件

网友F:
RISC-V 调试软件?

网友:
open OCD 好用吗?

网友G:
有open OCD 的教程吗

网友H:
这个是什么

网友I:
研究一下。

网友J:
MRS已经把这些东东整合好了,普通玩家就不要操这份心了,直接拿来用。发现好多人喜欢玩这些IDE,这东西不是一般玩家能玩的,即使偶尔玩起来,其实也不知道其内在的源码,都是按照其他人的指导,照葫芦画瓢。

网友K:
RISC-V 调试软件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