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PIC16F877A单片机 (外部中断与定时器Timer0的综合使用)

楼主(2022-06-23):
实现电路图

源代码
/*----------------函数功能:
          定时器0+外部中断的运用
功能1:LED0灯一直闪烁;
功能2:没有按键按下时,LED1灯灭。有按键按下时,LED1灯亮。
--------------------------*/

#include<pic.h>// 调用PIC16f87XA单片机的头文件
//#include"delay.h"//调用延时子函数

__CONFIG(0xFF32);//芯片配置字,看门狗关,上电延时开,掉电检测关,低压编程关
//__CONFIG(HS&WDTDIS&LVPDIS);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i;

/*----------------子函数声明-------------------*/

/*----------------主函数--------------------*/
void main()
{
        // The corresponding data direction register is TRISA.
        // Setting  a TRISA bit (= 1) will make the corresponding PORTA pi an input.
        // Clearing a TRISA bit (= 0) will make the corresponding PORTA pin an output.
        TRISB0=1;                                // 设置RB0/INT口为输入,按键
        TRISD0=0;                                // 设置RD0口为输出,    LED0
        TRISD1=0;                                // 设置RD1口为输出,    LED1

        // 1 = Port pin is > VIH,即高电平  ;  0 = Port pin is < VIL,即低电平
        RD0=0;                                        // 设置数据方向 RD0为输出
        RD1=0;
        //RB0=0;

        /******************定时器TMR0初始化************************/
        // Timer mode is selected by clearing bit T0CS. 定时器模式通过将T0CS清零(T0CS=0)来选择。
        // In Timer mode, the Timer0 module will increment every instruction cycle (without prescaler)。
        // Counter mode is selected by setting bit T0CS. 计数器模式通过将T0CS置一(T0CS=1)来选择。
        // In Counter mode, Timer0 will increment either on every rising or falling edge of pin RA4/T0CKI
        // The incrementing edge is determined by the  Timer0  Source  Edge  Select  bit,  (T0SE=1).
        // Clearing bit T0SE selects the rising edge.计数器模式下,此时要选择上升沿(T0SE=0)触发还是下降沿(T0SE=1)触发;
        T0CS=0;                                        //TMR0时钟源选择位   如果T0CS=0,TMR0的时钟源 选择 内部指令周期(fosc/4)
        // 下面两行语句选择计数器模式下的上升沿触发
        //T0CS=0;                                //计数器模式
        //T0SE=0;                                //上升沿触发

        // There is only one prescaler available which is mutually exclusively shared between
        // the Timer0 module and the Watchdog Timer.
        // The PSA and PS2:PS0 bits determine the prescaler assignment and prescale ratio.
        //不要预分频器
        //PSA=1;                                //预分频器分配给WDT(看门狗),也就是1:1分频  此时PS0~PS2无效
        //要预分频器  下面四条指令代替上面一条指令
        PSA=0;                                        //预分频器分配位
        PS0=0;                                        //预分频 1:8,三个比特位的对应编码为010
        PS1=1;                                        // 来八个系统时钟,计数寄存器的值+1
        PS2=0;

        //The TMR0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 TMR0 register overflows from FFh to 00h.
        //定时2000us=250us*8(八分频),初值TMR0=256-250=6
        TMR0=0x06;                                 //8位计数寄存器赋初值

        // This overflow sets bit TMR0IF(T0IF). 通过T0IF=1来说明计数寄存器溢出了
        T0IF=0;                                        //TMR0的溢出中断标志位 清零,从而计数寄存器满的时候,T0IF产生一个上升沿。

        //The interrupt can be masked by clearing bit TMR0IE(T0IE).通过将T0IE来屏蔽中断
        //T0IE=1;                                //TMR0IE 中断允许控制位 置一
        TMR0IE=1;                                //TMR0IE=T0IE  和上一条语句等价

        /******************外部中断初始化********************/
        // External interrupt on the RB0/INT pin is edge triggered,
        // either rising if bit INTEDG (OPTION_REG<6>) is set or falling if the INTEDG bit is clear.
        INTEDG=1;                                // 设置RB0/INT为上升沿触发

        INTF=0;                                        // RB0/INT的中断标志位清零

        // This interrupt can be disabled by clearing enable bit, INTE
        INTE=1;                                        // RB0/INT的溢出中断标志允许位置一

        //****************开全局中断设置*******************/
        // A global interrupt enable bit, GIE (INTCON<7>),enables (if set) all unmasked interrupts
        // or disables (if cleared) all interrupts
        // 外部中断RB0/INT设置了中断允许,此处要开全局中断
        GIE=1;                                        //总中断允许
        // 外部中断RB0/INT设置了中断允许,此处要允许外设中断
        PEIE=1;                                        // 允许外设中断

        while(1)                                // 死循环,单片机初始化后,就一直运行这个死循环
        {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errupt ISR(void)//PIC单片机的所有中断都是这样一个入口
{
        // The TMR0 interrupt is generated(T0IF==1) when the TMR0 register overflows from FFh to 00h.
        // 计数器寄存器由全1变为全0的时候,T0IF==1.
        if(T0IF==1)                                                //需要进一步判断是否为T0中断
        {

                //定时器中断后,要重置初值,以备下次中断
                TMR0=0x13;

                // Bit TMR0IF must be cleared in software by the Timer0 modul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before re-enabling this interrupt. 解释了为什么要清零
                //溢出中断标志位清零     只有T0IF出现上升沿,才会产生中断,所以中断发生之后要清零。
                T0IF=0;

                // 执行中断处理程序,也就是中断产生了,我们想要执行什么功能
                if(++i>250)                                //2ms中断一次,再计次250次后就是500ms
                {
                        i=0;
                        RD0=!RD0;                        // 取反  实现一秒的闪烁
                }

        }

        // When a valid edge appears on the RB0/INT pin, flag bit, INTF(INTCON<1>), is set.
        else if(INTF==1)                        // 需要进一步判断是否RB0/INT的中断标志位
        {
                // The interrupt flag bit(s) must be cleared in software before
                // re-enabling interrupts to avoid recursive interrupts
                //溢出中断标志位清零     如果INTF出现上升沿,则产生中断,所以中断发生之后要清零。
                INTF=0;

                // 执行中断处理程序,执行中断产生时想要执行的功能
                RD1=1;                                        // 外部中断发生时,LED灯亮

        }

}

网友A:
想不到都可以仿真了。

网友B:
__CONFIG(0xFF32)
这个配置字我一直没搞懂。

网友C(2022-12-02):
pic16f877a端口输出是否上拉

网友D:
pic16f877a的b端口可以用作哪些中断?

网友E:
PIC16F877A的4*4矩阵式按键程序有吗?

网友F:
如何调试PIC16的堆栈?

网友G:
pic16f877与16f877A 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