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erilog实现SHT3x温湿度传感器的单次测量程序

楼主(2022-06-23):
rt,看了数据手册,不知道怎么下手。。
      下载视频

楼主:
附上数据手册~

网友A:
不需要用FPGA吧,用I2C串口就可以了,使用很简单的

nRESET是复位端口,ALERT给MCU提供中断,SCL、SDA是I2C串口

网友B:
先弄明白SHT3x温湿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然后搞明白IIC的工作时序,这样才能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用FPGA吧,用I2C串口就可以了,使用很简单的

非常感谢您的解惑,需要用verilog编写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弄明白SHT3x温湿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然后搞明白IIC的工作时序,这样才能下手。 ...

其实是看不懂数据手册里的数据流 不会用verilog代码实现出来...所以问问有没有大佬能给初学者参考代码 或者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解惑,我用32单片机实现了 但是需要用verilog编写驱动。

用单片机实现了,为什么还要用FPGA写驱动?你要实现怎么样的一个系统?FPGA与什么相连,为什么要FPGA来驱动?你说得不够明白,这样大家就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实现了,为什么还要用FPGA写驱动?你要实现怎么样的一个系统?FPGA与什么相连,为什么要FPGA来驱 ...

了解一下verilog编程,分了控制引脚给我 输出温湿度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让我了解一下verilog编程,就分了控制引脚给我 让我输出温湿度的值...

百度一下:FPGA I2C 协议之类的就行,如
https://blog.csdn.net/csdnqiang/article/details/106579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