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RTC掉电重启

楼主(2022-06-23):
问题1. RTC掉电重启之后M4_RTC->CR1_f.START判断为需要复位。
问题2. PowerDown1和2模式下,掉电第二次,再也无法唤醒,必须彻底断电才能重新来。而PowerDown3和4模式无此问题。

楼主:
void Power_Callback(void)
{
        if(PORT_GetBit(POWER_PORT, POWER_PIN) == Reset)
        {
                BSP_LED_On(LED_RED);
                printf("Enter Power down!\r\n");
                SDIOC_DeInit(M4_SDIOC1); //SDIO
                DMA_DeInit(M4_DMA1, DmaCh0); //SDIO
                DMA_DeInit(ULOG_DMA_UNIT, ULOG_DMA_CH); //ULOG
                hd_usb_dev_deinit(&usb_dev);

                /* Wait for RTC to work properly before switching to low power */
    if (RTC_LowPowerSwitch() != Ok)
    {
        DDL_Printf("switch to low power failed!\r\n");
    }

                BSP_LED_Off(LED_RED);
                BSP_LED_Off(LED_BLUE);

                PWC_EnterPowerDownMd();
        }
        EXINT_Irq**Clr(POWER_EXTI_CH);
}

void Power_Init(void)
{
        stc_pwc_pwr_mode_cfg_t  stcPwcPwrMdCfg;
        stc_exint_config_t stcExtiConfig;
        stc_irq_regi_conf_t stcIrqRegiConf;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
        MEM_ZERO_STRUCT(stcPwcPwrMdCfg);
        MEM_ZERO_STRUCT(stcExtiConfig);
        MEM_ZERO_STRUCT(stcIrqRegiConf);
        MEM_ZERO_STRUCT(stcPortInit);

        PORT_SetFunc(POWER_PORT, POWER_PIN, Func_Gpio, Disable);

        /* Config power down mode. */
        stcPwcPwrMdCfg.enPwrDownMd = PowerDownMd2;
        stcPwcPwrMdCfg.enRLdo = Disable;
        stcPwcPwrMdCfg.enIoRetain = IoPwrDownRetain;
        stcPwcPwrMdCfg.enRetSram = Disable;
        stcPwcPwrMdCfg.enPwrDWkupTm = Vcap0047;
        PWC_PowerModeCfg(&stcPwcPwrMdCfg);

        PWC_Xtal32CsCmd(Enable);

        /* wake_up 1_2 event */
        PWC_PdWakeupEvtEdgeCfg(PWC_PDWKUP_EDGE_WKP0, EdgeRising);
        PWC_PdWakeup0Cmd(PWC_PDWKEN0_WKUP03,Enable);
        PWC_ClearWakeup0Flag(PWC_PTWK0_WKUPFLAG);

        /**************************************************************************/
        /* External Int Ch.03 for power                                           */
        /**************************************************************************/
        stcExtiConfig.enExitCh = POWER_EXTI_CH;

        /* Filter setting */
        stcExtiConfig.enFilterEn = Disable;
        stcExtiConfig.enFltClk = Pclk3Div8;
        /* falling edge for keyscan function */
        stcExtiConfig.enExtiLvl = ExIntLowLevel;
        EXINT_Init(&stcExtiConfig);

        /* Set PB3 as External Int Ch.03 input */
        stcPortInit.enExInt = Enable;
        stcPortInit.enPullUp = Disable;
        PORT_Init(POWER_PORT, POWER_PIN, &stcPortInit);

        /* Select External Int Ch.03 */
        stcIrqRegiConf.enIntSrc = POWER_INT_PORT;

        /* Register External Int to Vect.No.007 */
        stcIrqRegiConf.enIRQn = Int007_IRQn;

        /* Callback function */
        stcIrqRegiConf.pfnCallback = &Power_Callback;

        /* Registration IRQ */
        enIrqRegistration(&stcIrqRegiConf);

        /* Clear pending */
        NVIC_ClearPendingIRQ(stcIrqRegiConf.enIRQn);

        /* Set priority */
        NVIC_SetPriority(stcIrqRegiConf.enIRQn, DDL_IRQ_PRIORITY_00);

        /* Enable NVIC */
        NVIC_EnableIRQ(stcIrqRegiConf.enIRQn);
}

void Rtc_Config(void)
{
        stc_rtc_init_t          stcRtcInit;
        stc_irq_regi_conf_t     stcIrqRegiConf;

        MEM_ZERO_STRUCT(stcRtcInit);
        MEM_ZERO_STRUCT(stcIrqRegiConf);

        /* Configure interrupt of rtc period */
        stcIrqRegiConf.enIntSrc = INT_RTC_PRD;
        stcIrqRegiConf.enIRQn = Int006_IRQn;
        stcIrqRegiConf.pfnCallback = &RtcPeriod_IrqCallback;
        enIrqRegistration(&stcIrqRegiConf);
        NVIC_ClearPendingIRQ(stcIrqRegiConf.enIRQn);
        NVIC_SetPriority(stcIrqRegiConf.enIRQn, DDL_IRQ_PRIORITY_DEFAULT);
        NVIC_EnableIRQ(stcIrqRegiConf.enIRQn);

        /* Rtc stopped */
        if (0u == M4_RTC->CR1_f.START)
        {
                DDL_Printf("RTC Deinit!\r\n");
                /* Reset rtc counter */
                if (RTC_DeInit() == ErrorTimeout)
                {
                        DDL_Printf("reset rtc failed!\r\n");
                }
                else
                {
                        /* Configuration rtc structure */
                        stcRtcInit.enClkSource = RtcClkXtal32;
                        stcRtcInit.enPeriodInt = RtcPeriodIntOneSec;
                        stcRtcInit.enTimeFormat = RtcTimeFormat24Hour;
                        stcRtcInit.enCompenWay = RtcOutputCompenDistributed;
                        stcRtcInit.enCompenEn = Disable;
                        stcRtcInit.u16CompenVal = 0u;
                        RTC_Init(&stcRtcInit);

                        /* Enable period interrupt */
                        RTC_IrqCmd(RtcIrqPeriod, Enable);
                        /* Startup rtc count */
                        RTC_Cmd(Enable);
                }
        }
}

void BSP_CLK_Init(void)
{

        stc_clk_sysclk_cfg_t    stcSysClkCfg;
        stc_clk_xtal_cfg_t      stcXtalCfg;
        stc_clk_xtal32_cfg_t    stcXtal32Cfg;
        stc_clk_mpll_cfg_t      stcMpllCfg;
        stc_sram_config_t       stcSramConfig;

        MEM_ZERO_STRUCT(stcSysClkCfg);
        MEM_ZERO_STRUCT(stcXtalCfg);
        MEM_ZERO_STRUCT(stcXtal32Cfg);
        MEM_ZERO_STRUCT(stcMpllCfg);
        MEM_ZERO_STRUCT(stcSramConfig);

        /* Set bus clk div. */
        stcSysClkCfg.enHclkDiv  = ClkSysclkDiv1;
        stcSysClkCfg.enExclkDiv = ClkSysclkDiv2;
        stcSysClkCfg.enPclk0Div = ClkSysclkDiv1;
        stcSysClkCfg.enPclk1Div = ClkSysclkDiv2;
        stcSysClkCfg.enPclk2Div = ClkSysclkDiv4;
        stcSysClkCfg.enPclk3Div = ClkSysclkDiv4;
        stcSysClkCfg.enPclk4Div = ClkSysclkDiv2;
        CLK_SysClkConfig(&stcSysClkCfg);

        /* Config Xtal and Enable Xtal */
        stcXtalCfg.enMode = ClkXtalModeOsc;
        stcXtalCfg.enDrv = ClkXtalLowDrv;
        stcXtalCfg.enFastStartup = Enable;
        CLK_XtalConfig(&stcXtalCfg);
        CLK_XtalCmd(Enable);

        /* Config Xtal32 and Enable Xtal32 */
        CLK_Xtal32Cmd(Disable);
        Ddl_Delay1ms(100u);
        stcXtal32Cfg.enDrv = ClkXtal32HighDrv;
        stcXtal32Cfg.enFilterMode = ClkXtal32FilterModeFull;
        CLK_Xtal32Config(&stcXtal32Cfg);
        CLK_Xtal32Cmd(Enable);

        /* sram init include read/write wait cycle setting */
        stcSramConfig.u8SramIdx = Sram12Idx | Sram3Idx | SramHsIdx | SramRetIdx;
        stcSramConfig.enSramRC = SramCycle2;
        stcSramConfig.enSramWC = SramCycle2;
        SRAM_Init(&stcSramConfig);

        /* flash read wait cycle setting */
        EFM_Unlock();
        EFM_SetLatency(EFM_LATENCY_5);
        EFM_Lock();

        /* MPLL config (XTAL / pllmDiv * plln / PllpDiv = 200M). */
        stcMpllCfg.pllmDiv = 1ul;
        stcMpllCfg.plln    = 50ul;
        stcMpllCfg.PllpDiv = 2ul;
        stcMpllCfg.PllqDiv = 2ul;
        stcMpllCfg.PllrDiv = 2ul;
        CLK_SetPllSource(ClkPllSrcXTAL);
        CLK_MpllConfig(&stcMpllCfg);

        /* Enable MPLL. */
        CLK_MpllCmd(Enable);
        /* Wait MPLL ready. */
        while(Set != CLK_GetFlagStatus(ClkFlagMPLLRdy))
        {
                ;
        }
        /* Switch driver ability */
        PWC_HS2HP();
        /* Switch system clock source to MPLL. */
        CLK_SetSysClkSource(CLKSysSrcMPLL);
}

楼主:
家人们,走过路过帮忙看一下~

网友A:
第二个问题,如果KEIL的话,__RAM_FUNC是没有定义的,楼主需要想办法把这个函数定义在RAM里运行。
第一个问题不太明白,什么是判断为需要复位??

网友B:
外部是如何供电的呢

网友C:
__RAM_FUNC还需要自定义吗

网友D:
复位是自动的还是设置的啊

网友E:
还需要配置io引脚吗

网友F:
rtc应该不是掉电重启吗

网友G:
这个关键字是什么意思

网友H(2023-02-04):
RTC使用的是外部的晶振吗?

网友I:
你没有外接电源吗?

网友J:
这个是需要vbat连接才能掉电不丢失数据的。

网友K:
这个有什么问题的吗?

网友L:
华大的休眠唤醒,进入休眠的函数必须在ram中执行,否则可能会无法唤醒。如果设定了闹钟或者rtc中断来唤醒,那么rtc其实是不会复位的(这个仅限于掉电模式1和2)。获取rtc时间,可以直接从rtc的寄存器里面进行读取。
参考手册掉电模式章节。

网友M(2023-03-09):
彻底断电是需要把RTC电池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