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怎样用宏定义定义结构体?

楼主(2022-06-23):
我有两个结构体变量,变量名字分别为mmA和mmB。
这两个变量因为实际需要,分配到了不同RAM地址区间。
这两个变量,有一个相同的成员。想用下面的方式定义结构体,但是失败了。
#define SET_FLAG(REG, BIT)                                                       \
{                                                   \
        REG#A.stFlag.##BIT = 1;                                                \
}

出错的图片如附件,帮忙看看怎样修改,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有新鲜感

网友B:
你回头看看HAL库是怎么定义的,先了解C语言,再说宏定义,在了解一下结构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C:
c语言知识,后部分讲的结构体

网友D:
怎么看着这么深奥

网友E:
那还不如用typedef

网友E:
typedef struct tagPoint
{
    double x;
    double y;
    double z;
} Point;

网友F:
没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