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07 ADC异常波动?

楼主(2022-06-23):
我的设备有4路ADC采样,最重要的是通道1。使用ADC1+DMA连续转换的模式,采样时间、采样间隔都拉到了最大,数据可以正常获取。我在1ms的TIM6中断中获取数值,每150ms的数值汇总,然后进行均值的处理;现在的困惑时,当我刚刚开机时,通道1的ADC零点值很稳定,实测是5.8mV,读取是7或者8mV,很少跳变到其他数值。但是!当进入主循环之后,ADC值开始大幅度漂移,在3-12这个范围漂移。另外我还有1个10ms的TIM7定时器。用于处理各个功能性的应用。
分析分析过程如下:
1、屏蔽掉所有while(1)的内容,只加上delay_ms()。ADC数值稳定;
2、屏蔽掉while(1)中的大部分程序,只保留key_scan()的按键操作函数。ADC数值稳定!!并且我在操作按键进行切换等功能时也是稳定的;
3、只要保留涉及到主循环内其他的判断或者操作函数时,就会异常波动;

4、最关键的一点!!!!我保存了100组数据,如果获取完毕之后,进行排序,那么我进while(1)之前的数据也会波动!!!只要去掉排序,就恢复正常!!!这里的关键点是,排序是在获取完数据之后进行的,不应该影响ADC本身的数值。所以得出如下怀疑!

怀疑:是否是因为MCU进行较高强度的工作会导致ADC偏差?有何改善方法?
  • static void BSP_ADC_Mode_Config(void)
  • {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 ------------------DMA Init 结构体参数 初始化--------------------------
  •   // ADC1使用DMA2,数据流0,通道0,这个是手册固定死的
  •   // 开启DMA时钟
  •   RCC_AHB1PeriphClockCmd(BSP_ADC_DMA_CLK, ENABLE);
  •         // 外设基址为:ADC 数据寄存器地址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BSP_ADC_DR_ADDR;
  •   // 存储器地址,实际上就是一个内部SRAM的变量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   // 数据传输方向为外设到存储器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         // 缓冲区大小为,指一次传输的数据量
  •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BSP_NOFCHANEL;
  •         // 外设寄存器只有一个,地址不用递增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 存储器地址固定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 // 外设数据大小为半字,即两个字节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        存储器数据大小也为半字,跟外设数据大小相同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 循环传输模式
  •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 DMA 传输通道优先级为高,当使用一个DMA通道时,优先级设置不影响
  •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 禁止DMA FIFO        ,使用直连模式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   // FIFO 大小,FIFO模式禁止时,这个不用配置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         // 选择 DMA 通道,通道存在于流中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BSP_ADC_DMA_CHANNEL;
  •   //初始化DMA流,流相当于一个大的管道,管道里面有很多通道
  •         DMA_Init(BSP_ADC_DMA_STREAM, &DMA_InitStructure);
  •         // 使能DMA流
  •   DMA_Cmd(BSP_ADC_DMA_STREAM, ENABLE);
  •         // 开启ADC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BSP_ADC_CLK , ENABLE);
  •   // -------------------ADC Common 结构体 参数 初始化------------------------
  •         // 独立ADC模式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 时钟为fpclk x分频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4;//4
  •   // 禁止DMA直接访问模式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   // 采样时间间隔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20Cycles;
  •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 -------------------ADC Init 结构体 参数 初始化--------------------------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   // ADC 分辨率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   // 扫描模式,多通道采集需要
  •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   // 连续转换
  •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禁止外部边沿触发
  •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   //外部触发通道,本例子使用软件触发,此值随便赋值即可
  •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   //数据右对齐
  •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转换通道 4个
  •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BSP_NOFCHANEL;
  •   ADC_Init(BSP_ADC, &ADC_InitStructure);
  •   //---------------------------------------------------------------------------
  •   // 配置 ADC 通道转换顺序和采样时间周期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BSP_ADC, BSP_ADC_CHANNEL1, 1,
  •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BSP_ADC, BSP_ADC_CHANNEL2, 2,
  •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BSP_ADC, BSP_ADC_CHANNEL3, 3,
  •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BSP_ADC, BSP_ADC_CHANNEL4, 4,
  •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   // 使能DMA请求 after last transfer (Single-ADC mode)
  •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BSP_ADC, ENABLE);
  •   // 使能ADC DMA
  •   ADC_DMACmd(BSP_ADC, ENABLE);
  •         // 使能ADC
  •   ADC_Cmd(BSP_ADC, ENABLE);
  •   //开始adc转换,软件触发
  •   ADC_SoftwareStartConv(BSP_ADC);
  • }

  • void Timer_1ms_Int(void)
  • {
  •         uint8_t i;
  •         for(i=0;i<4;i++)
  •         {
  •                 if(ADC_Mem.point >= ADC_BUF_SIZE)
  •                                 ADC_Mem.point = 0;
  •         }
  •         arr[cnt] = ADC_ConvertedValue[ADC_CHANNEL_LM134];
  •         cnt ++;
  •         if(cnt >= ADC_BUF_SIZE)
  •         {
  •                 uint8_t j;
  •                 uint16_t temp;
  •                 cnt = 0;
  • //                for(i=0;i<ADC_BUF_SIZE;i++)
  • //                        printf("%d  ",arr);
  • //                printf("\n");
  • //                for(i=0;i<(ADC_BUF_SIZE-1);i++)
  • //                {
  • //                        for(j = i+1;j<ADC_BUF_SIZE;j++)
  • //                        {
  • //                                if(arr > arr[j])
  • //                                {
  • //                                        temp = arr;
  • //                                        arr = arr[j];
  • //                                        arr[j] = temp;
  • //                                }
  • //                        }
  • //                }
  • //                for(i=0;i<ADC_BUF_SIZE;i++)
  • //                        printf("%d  ",arr);
  • //                printf("\n");
  •         }
  •         ADC_Mem[0].buf[ADC_Mem[0].point++] = ADC_ConvertedValue[0];
  •         ADC_Mem[1].buf[ADC_Mem[1].point++] = ADC_ConvertedValue[1];
  •         ADC_Mem[2].buf[ADC_Mem[2].point++] = ADC_ConvertedValue[2];
  •         ADC_Mem[3].buf[ADC_Mem[3].point++] = ADC_ConvertedValue[3];
  •         if(timer_adc.flag)
  •         {
  •                 timer_adc.count++;
  •                 if(timer_adc.count>= timer_adc.set_val)
  •                 {
  •                                 timer_adc.count = 0;
  •                                 ADC_Mem[0].point = 0;
  •                                 ADC_Mem[1].point = 0;
  •                                 ADC_Mem[2].point = 0;
  •                                 ADC_Mem[3].point = 0;
  •                                 GetADCAverage();
  •                                 MotorTimerCallBack();
  •                 }
  •         }
  • }

网友A:
是否可以把while(1)中的函数分段打断点,看看哪段代码运行会影响RAM中的数值,从而定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