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60A2支持的接口类型汇总

楼主(2022-06-23):
ST60A2支持的接口类型汇总
ST60A2是意法半导体推出的基于60GHz的非接触式连接器产品。ST60A2的数字接口是SLVS(Scalable low voltage signaling),SLVS是一类接口的统称,它可以支持很多种具体的接口应用。本文首先介绍ST60A2的SLVS接口的技术参数,然后把ST60A2所支持的具体应用接口做了汇总。ST60A2所支持的接口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合SLVS电气规格,可以直接互联的;另一类是不能直接支持,需要加转换芯片的。

SLVS接口介绍
ST60A2的datasheet里有对SLVS接口的详细介绍,这里摘录主要参数如下。

表1 SLVS Receiver性能参数

表2 SLVS Driver性能参数

楼主:
从上面表1和表2里我们可以看到,SLVSDriver输出的单端电平80mV-300mV,差分电平160mV-600mV。芯片出厂时已经在寄存器里预先写好了输出电平是单端200mV,差分400mV。如果需要调整到更高或者更低的输出电平,就需要改写寄存器才能实现。SLVS Receiver接收端的电平范围是单端100mV-300mV,差分200mV-600mV。也就是说SLVSRX的最小接收门限是单端100mV,差分200mV。信号再小,传输有可能出现误码。SLVS信号线上最高传输6.25Gbps高速信号,PCB板上差分走线需要做阻抗控制:差分100ohm。
如果输出到ST60 SLVS Receiver的差分电平超过600mV,就要用到π型电阻衰减网络把差分电平衰减到600mV以内,同时要保持100ohm差分阻抗不变。如下图1所示,LVDS接口输出一个3.5mA的电流流过100ohm的终端负载,负载上的差分电压是700mV P-P,但这个超过了ST60A2芯片的SLVSreceiver的接收门限,这时就要加衰减网络。如果收发两端的共模电压不同,可以在它们之间加入电容作为DC-blocking。另外,SLVS接口的另一个要求是传输数据需要8B/10B编码。

图1 LVDS到ST60A2 SLVS之间加入平衡pi型衰减网络
图1 LVDS到ST60A2 SLVS之间加入平衡pi型衰减网络

有很多软件可以自动计算衰减网络的电阻值。如下图2的电阻值具有0.5倍的衰减值,可以把700mV衰减到350mV,同时保持100ohm阻抗不变。

图2 0.5倍pi型衰减网络电阻值

ST60A2支持的接口类型
符合ST60A2的接口要求,不需要转换芯片,可以直连的接口如下表3所示。这些接口可能电平不匹配,需要增加电阻衰减网络和DC-Blocking电容。这些接口都是差分信号,并且数据经过了8B/10B编码。

表3 ST60A2可以直连的接口类型

楼主:
也有一些常用的接口不能和ST60A2直接互连,需要相应的转换芯片来支持连接,这类接口以及需要的转换芯片汇总如下:

表4 MIPI D-PHY接口和ST60A2的互连

表5 并行接口和ST60的互连

表6 HDMI接口和ST60A2的互连

网友A:
那个匹配电阻,是标准的么

网友B:
这是干啥用的。

网友C:
这么高的频率

网友D:
这频率是挺赶的

网友E(2022-10-03):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