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输出波形频率莫名增大

楼主(2022-06-23):
用不同的电流调节器做LCL并网逆变器的实验,之前试过用PR做是可以的,然后自己设计了一个三阶的控制器,离散化之后在仿真里也是可以的,波形正常,但是写入DSP之后做事呀就不对,输出电流频率会变大,导致电感啸叫,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A(点评):
楼主最好将线路图和波形图一起附上。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给出了实验波形,正弦波形是正常的50Hz电网电压,两个类似方波的是主电还没加满时的电容电压和电感电流,理论上应该也是50Hz的,但是在加电过程中频率增大

网友B:

三阶反馈系统?稳定性分析做了没有?灵敏度分析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