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经验分享】STM32f1系列端口复用及重映射的配置步骤

楼主(2022-06-23):
STM32作为一款功能强大的集成芯片,内置了许多外设,这些外设的外部引脚都是与GPIO复用的。也就是说,一个GPIO如果可以复用为内置外设的功能引脚,那么当这个GPIO作为内置外设使用的时候,就叫做复用。而许多外设引脚除了拥有默认的端口外,还可以通过配置重映射寄存器,将引角映射到其他端口上,不仅是为了制版时布线方便,还可以潜在的减少信号的干扰。
1、端口复用的配置步骤
① GPIO端口时钟使能。
②复用外设时钟使能。
③端口模式配置。(需要查找《STM32中文手册》中外设的GPIO的配置)需要该手册可以在公众号内回复:STM32中文手册

例:以PA9,PA10复用为串口1为例
//①IO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②外设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③初始化IO为对应的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PA10 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2、端口重映射的配置步骤(只有部分外设引脚具有重映射端口,具体需要查找数据手册)
①使能GPIO时钟(重映射后的IO);
②使能功能外设时钟。
③使能AFIO时钟,重映射必须使能AF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④ 开启重映射。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1, ENABLE);
注:需要根据第一个形参来确定是部分重映射还是全部重映射

网友A:
这不是常规应用么

网友B:
串口么,这不是

网友C:
有的串口用cubeMX配置会有警告,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D(2022-10-05):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E: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

网友F(2023-04-01):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G: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H: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

网友H: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I: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J: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I: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D: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K: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

网友E: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