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烧写程序相关

楼主(2022-06-23):
我写了一个程序烧进HC32F460JEUA后,再次烧写程序就烧不进去了,Jlink那里还能发现器件,我核对过芯片引脚没有占用Jlink相关引脚,如果占用的话,Jilink设置页面应该是发现不了器件的。但是实际下载程序时,感觉器件在一直复位,Jlink输出的信息如下:
* JLink Info: Reset: Core is locked-up, trying to disable WDT.
* JLink Info: Reset: Halt core after reset via DEMCR.VC_CORERESET.
* JLink Info: Reset: Reset device via reset pin
* JLink Info: Reset: VC_CORERESET did not halt CPU. (Debug logic also reset by reset pin?).
* JLink Info: Reset: Reconnecting and manually halting CPU.
* JLink Info: Found SW-DP with ID 0x2BA01477
* JLink Info: DPv0 detected
* JLink Info: AP map detection skipped. Manually configured AP map found.
* JLink Info: AP[0]: AHB-AP (IDR: Not set)
* JLink Info: AP[0]: Core found
* JLink Info: AP[0]: AHB-AP ROM base: 0xE00FF000
* JLink Info: CPUID register: 0x410FC241. Implementer code: 0x41 (ARM)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4 r0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 JLink Info: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 Error: Failed to halt CPU.
* JLink Info: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5:52:08

但是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如果我用一根线把NRST引脚置低,还是可以下载进去的,但是这样麻烦,重要的是不能硬件仿真。

楼主: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楼主:
刚DEBUG发现了,在初始化系统时钟的时候出现以上问题了,最后发现是忘了改外部晶振的值,改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A:
最终,是时钟的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终,是时钟的问题么

是的,我的板子是20M的外部晶振,程序由于用的是官方的模板,官方评估板定义的外部晶振值是8M,我赋值给PLL的倍频参数得到的VCO值超过了400M,这是不行的。

网友B:
是不是引脚复用了啊

网友C:
使用的是数据手册上推荐的图吗

网友D:
烧写程序应该和时钟没有关系吧

网友E:
这样的话 超过承受的范围了吧

网友F:
哦哦  就是设置和实际不相符了

网友G:
是不是开启看门狗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