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元件降额设计实例

楼主(2022-06-25):
降额等级

1级降额,最大的降额,适用于:
a.失效将导致人员伤亡或设备及保护措施的严重破坏;
b.高可靠性要求的设备却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
c.设备失效不能维修;
d.系统对设备的尺寸重量有苛刻限制。
2级降额,适用于:
a.设备失效将导致设备与保障设备的损坏;
b. 高可靠性要求;
c.采用了专门的设计;
d.较高的维修费用;
3级降额,适用于:
a.设备失效不会造成人员和设备的伤亡破坏;
b.成熟的标准设计;
c. 故障设备可迅速 、经济的加以修复;
d.设备尺寸重量无大的限制;

降额参数与降额因子

1.电容
电容的降额参数与因子

2.电阻
电阻的降额参数与降额因子

3.集成电路
集成电路的降额参数及因子

4.其它器件
其它器件的降额参数及因子

运算放大器降额设计实例

从数据手机上查得工作电压额定值为:
正电源电压VCC=+12V,负电源电压VEE=-22V。
输入差分电压VID=+/-20V;
输出短路电流IOS=20mA;
最高结温Tjm=150°C。
总功率P=500mW;热阻θJC=160°C/W。
以1级降额要求为例计算出:
正电源电压VCC=+15.4V,负电源电压VEE=-15.4V;
输入差分电压VID=+/-12V;
输出短路电流IOS=14mA;
最高结温Tjm=80°C;
总功率P=350mW;

大功率器件结温降额

对于大功率器件,需要重点考虑结温降额;
降额时需要考虑的数据包括:允许结温、功耗、结-壳热阻。
以MOSFET NCV8401为例,其允许的最高结温为150°C,结-壳热阻
根据估算,额定工作条件下消耗的功率为0.5W。
如果根据3级降额要求,其最高结温为115°C,θJC=60°C/W(PCB散热面积为200平方毫米)。
则允许最高工作温度为:115-60*0.5=85°C。

楼主:
设备失效不会造成人员和设备的伤亡破坏;
b.成熟的标准设计;
c. 故障设备可迅速 、经济的加以修复;
d.设备尺寸重量无大的限制;

网友A:
这个I级,II级,III级怎么确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