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标准外设驱动库的USB MSC(两个磁盘) + CDC复合设备程序

楼主(2022-06-23):
还是标准外设驱动库的体积小,编译速度也快。MSC(两个磁盘) + CDC的复合设备占用程序空间10K左右。
附件是Keil和IAR的工程。
Keil工程可选12MHz外接晶振或8MHz外接晶振。
IAR工程已经设置为12MHz外接晶振,如果使用8MHz外接晶振,可以在工程设置中修改。
[payamount]199.00[/payamount]
[pay] STM32F103CB Composite CDC MSC.rar (446.05 KB, 下载次数: 0) [/pay]

网友A:
正常来说,CDC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MSC我是没做过

knk
有空的话可以玩玩

网友B:
感觉挺不错的,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C:
有啥大概思路么,关于MSC这块的,楼主是否可以科普一下呢

网友D:
Keil12或者8M的晶振是不需要修改倍频系数方面的么?

网友E:
IAR配置晶振这块我还没修改过呢,估计应该和keil差不多

网友F:
这种磁盘有啥用处呢?

网友G:
这程序占用这么点儿?应该是个高手啊,楼主强

网友H:
正常用外置晶振,是不是需要在程序中修改对应的晶振啊,不然是不是时钟就错了呢

网友I:
USB这块还是比较复杂的,正常来说

网友J:
标准库现在都不咋更新了。都用cubemx来生成工程了

网友K(2022-10-03):
它导致设计复杂,代码可读性差

网友L:
Git 是一种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