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链] 航顺现在比较畅销的是那款MCU啊?

楼主(2022-06-23):
现在航顺比较畅销的是那款MCU啊?不容易缺货,性价比还比较高的,推荐一下呗

质量先做好

网友:
030mf4p6

网友A:
HK32F030MF4P6

网友B:
你需要应用在哪里呢

网友C:
航顺的芯片是都可以的。

网友D:
看看哪款芯片不缺货吧

网友E:
芯片都差不多的。

网友F:
这个需要根据你的功能来选择的。

网友G:
HK32F030芯片

网友H:
HK32F103C8T6

网友I:
应该还是F1系列吧

网友J(2022-08-14):
一般都是HK32吧,比较火

网友K:
这个你问问航顺的代理商呗,应该可以

网友L:
感觉跟ST相关相兼容的都热门,畅销

楼主:
畅销都是大家用的多的,F103肯定多

网友M:
航顺的M0系列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N:
航顺现在都行吧,毕竟知名度都搭起来了

网友O:
我觉得F103C8应该是可以,现在还缺货呢

网友P:
不易缺货还畅销,好像有点不现实

网友Q:
建议还是换成不畅销的吧,能不容易缺货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