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APM32F4] 优雅使用IAR9.3调用printf打印信息

楼主(2022-06-23):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前言

最近发现IAR 发布了新版本9.30.1,在新版本中Geehy的众多MCU都完成了支持。

我这边刚好有APM32F407IG的MINIBOARD,想着使用IAR编译一下工程下载运行一下程序。不料却发现了问题,APM32F4xx_SDK_V1.1中的IAR例程是基于 IAR8.5制作的,关于printf的重定向都已经在工程内进行了设置。使用8.5的工程也可以正常使用printf功能。但在9.x的IAR对printf重定向有了新的要求,导致IAR 9.x版本无法运行含有printf功能的例程。

本文档就解决APM32F4xx_SDK_V1.1中使用IAR9.3进行编译使用printf功能进行记录分享。

值得注意的是:

- printf重定向前需完成对应串口的初始化操作。

1 IAR 8.x的printf重定向

IAR 8.x的printf重定向与Keil并无差异,仅需在内部的任意一个C文件中重定向printf后设置工程的相应参数即可完成。

1. 重定向printf代码如下(发送串口为串口1,头文件需包含stdio.h)
/*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edirect C Library function printf to serial port.
*              After Redirection, you can use printf function.
*
* @param       ch: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 @param       *f:  pointer to a FILE that can recording all information
*              needed to control a stream
*
* @retval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send a byte of data to the serial port */
    USART_TxData(DEBUG_USART,(uint8_t)ch);

    /** wait for the data to be send  */
    while (USART_ReadStatusFlag(DEBUG_USART, USART_FLAG_TXBE) == RESET);

    return (ch);
}

2. 设置工程相应参数,将General Option 的 Library Configuration 选项卡下Library选择为“Full”,CMSIS 项目勾选“Use CMSIS”。

至此程序中便可以正常使用printf函数。

2 IAR 9.x的printf重定向

通过查阅IAR的开发文档。(在Help选项卡下打开“C/C++ Development Guide”)

在开发文档的“BRIEFLY ABOUT RETARGETING”章节,我们可以看到IAR9.x要求我们使用printf时需要重定向__write函数。

重定向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文档,此处不在赘述。这里给出参考操作。

1. 在源码目录下,新建“write.c”文件用于存放我们重定向的代码。

2. 打开需要重定向的工程,在工程中添加我们刚刚新建的“write.c”。

3. 编辑“write.c”文件,添加重定向代码。代码内容如下。

/*******************
*
* Copyright 1998-2017 IAR Systems AB.
*
* This is a template implementation of the "__write" function used by
* the standard library.  Replace it with a system-specific
* implementation.
*
* The "__write" function should output "size" number of bytes from
* "buffer" in some application-specific way.  It should return the
* number of characters written, or _LLIO_ERROR on failure.
*
* If "buffer" is zero then __write should perform flushing of
* internal buffers, if any.  In this case "handle" can be -1 to
* indicate that all handles should be flushed.
*
* The template implementation below assumes that the application
* provides the function "MyLowLevelPutchar".  It should return the
* character written, or -1 on failure.
*
********************/

#include <LowLevelIOInterface.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apm32f4xx.h"

#pragma module_name = "?__write"

uint8_t USART_Transmit(USART_T* us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
* If the __write implementation uses internal buffering, uncomment
* the following line to ensure that we are called with "buffer" as 0
* (i.e. flush) when the application terminates.
*/

size_t __write(int handle, const unsigned char * buffer, size_t size)
{
  if (buffer == 0)
  {
    /*
     * This means that we should flush internal buffers.  Since we
     * don't we just return.  (Remember, "handle" == -1 means that all
     * handles should be flushed.)
     */
    return 0;
  }

  /* This template only writes to "standard out" and "standard err",
   * for all other file handles it returns failure. */
  if (handle != _LLIO_STDOUT && handle != _LLIO_STDERR)
  {
    return _LLIO_ERROR;
  }

  /* Sending in normal mode */
  if(USART_Transmit(USART1,(uint8_t *)buffer,size) == 1)
  {
    return size;
  }
  else
  {
    return _LLIO_ERROR;
  }
}

uint8_t USART_Transmit(USART_T* us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
  uint8_t ch = 0;
  uint16_t i = 0;
  uint16_t timeout = 0x1000;

  for(i=0;i<Size;i++)
  {
    ch = pdata[i];

    /** send a byte of data to the serial port */
    USART_TxData(usart,(uint8_t)ch);

    /** wait for the data to be send  */
    while ((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 USART_FLAG_TXBE) == RESET) && (timeout -- ));

    if(timeout == 0)
    {
      return 0;
    }

    timeout = 0x1000;

  }

  return 1;
}

    __write函数为IAR要求我们进行重定向的函数,这里使用的发送串口是串口1,若需要使用其他串口,请相应修改“USART_Transmit(USART1,(uint8_t *)buffer,size) == 1”中的USART1参数。

    USART_Transmit函数是为了便捷使用发送功能进行定义的函数,其采用的是轮训发送的操作,有超时设置,返回1为发送成功,返回0为发送失败。

至此程序中便可以正常使用printf函数。

以上便是APM32F4xx_SDK_V1.1中的IAR工程使用9.30打开后如何使用printf进行打印的全部内容。

APM32F4xx_SDK_V1.1_IAR 9.30.1.zip

@billzeng :一样的,主要修改一下USART_Transmit函数的内容实现即可。里面的内容使用ST的库进行实现。
@kai迪皮 :大师,STM32需要怎么改?
大师,STM32需要怎么改?
@21小跑堂 :谢谢支持
升级最新IAR软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最新版本printf重定向的问题。

网友A:
IAR居然都更新到9版本了

网友B:
自己重映射吧。

是的,自己完成重映射

网友C:
IAR效果怎么样

网友D:
这个跟keil一样的。

网友E:
这个sprintf也可以使用。

网友F:
我优雅的点开这篇文章优雅的看一看,哈哈

网友G:
printf重定向与Keil并无差异

网友H:
是自带的库吗?

APM32的官方标准库

网友I:
printf应用还是比较多的。

是的,printf很常用

网友J:
如何在C语言中用printf()输出某个值的地址?

网友K:
自动使用stdio标准输入输出的printf函数

网友L:
怎样用一个printf函数输出多行字符

网友M:
printf是格式化输出函数,它可以直接打印十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输出控制符分别为%d, %o, %x

网友N:
printf函数用来打印输出的调试信息

网友O:
开发板中是如何实现printf这个打印的?

网友P:
通过printf函数打印的数据怎么查看?

用USB转TTL模块接上相应的串口引脚,然后使用串口助手就可以查看了

网友Q:
C语言如何让printf在屏幕指定位置输出数据?

网友R:
学到一招,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S(2022-08-02):
独家原创

网友T:
这标题的措辞有点别致啊

网友U:
现在使用IAR的人不多了吧,之前的时候,很多高手喜欢使用IAR进行开发,现在的KEIL多一些。

IAR 主要是功能安全方面的行业使用得多,因为IAR的功能安全认证比较好。

网友U:
现在的iar都到9.3版本了,

网友V:
一直使用keil表示对iar不是很懂哦。

网友W:
需要重映射printf

网友X:
keil用的比较多。

网友E:
使用的是哪个串口呢

网友Y:
这个可以自己重写printf吗

网友Z:
如何自己写printf代码呢?

网友AA:
iar和keil使用printf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K:
重定向printf即可。

网友AB(2022-11-01):
iar中怎么设置使用printf函数

网友AC:
重定向printf ,头文件需包含stdio.h

网友AD:
IAR中使用printf()函数和允许位定义的方法

网友AE:
在IAR中使用printf()函数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H:
添加相应的头文件就可以。 printf 在哪个头文件 你百度一下

网友AF:
在IAR中使用printf应在Options->C/C++Compler->Preprocessor中的Defined中添加_DLIB_FILE_DESCRIPTOR。

网友AG:
int fputc(int ch, FILE *f);int fgetc(FILE *f);这两个都是标准C的文件。

网友AH:
如何看串口输出信息?

用串口上位机,如野火的fireTools,或者SecureCRT 8.5这些

网友AE:
使用printf()函数:
①包含<stdio.h>头文件
②编写putchar函数
示例:
int putchar(int c)
{
while (!(UCSRA & 0x20));
return (UDR=c);
}

网友AI:
printf重定向与Keil并无差异,仅需在内部的任意一个C文件中重定向printf后设置工程的相应参数即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