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MC081评测+oled屏幕显示测试

楼主(2022-06-23):
有幸参与这次lks32mc081开发板的测评,这个开发板主要是实现电机的驱动,也是第一次使用这款芯片,所以这篇文章就用来熟悉这款MCU,进行一个部分功能的测试,为后面的实现总体功能做铺垫。
首先来看板子的外观,整体看起来很不错,但是上面的小板好像差点啥,可能是我平时用的开发板都有复位按键,到这个开发板没有,突然有点不习惯,不过在线板上留了复位空还有通过排针引出来了。
引出来的复位控设计的时候应该是插排针的,为了好用一点,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小封装的贴片按键进行焊接,接地的一端斜着接到旁边电阻的地,勉强焊上,刚好能用,不过这个都是小问题。复位按键并不是必须的。
接下来介绍一下LKS32MC081这个芯片的资源,一个M0内核的MCU,具有96MHZ的主频,看到这个非常的激动,感觉这个很合适跑一下极简型的操作系统,比如rtt-Nano就比较合适。当然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已经进行rt-thread nano操作系统的移植,但是移植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死活没有解决,就是报不支持这个工具链。这个后面在说吧,不一定非要用操作系统。然后就是这单片机的flash和RAM,flash:64k,ram:8k。RAM小了点。如果用来跑屏幕的话可能就不够用。外设模块:一路IIC,一路spi,两路uart,够我的项目用了,IIC用来进行OLED的显示,串口用一路来调试,另一路与离线语音通信。暂时是这样规划的。
硬件部分,打开原理图,可以看到scl为p0.3,sda为p0.4,其中P0.3接到了地板的LED3上,并不影响使用OLED屏幕。

软件部分,任意打开官方的一个程序,在项目中添加OLED文件夹,用来存放OLED的相关文件。并在keil5中添加.c和.h文件。

在程序中,有两种方式可以点亮OLED,一种是软件模拟IIC与屏幕通信。另一种则是选用硬件IIC的方式与OLED屏幕通信。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片子的库封装得不是很好,但是吧各有利弊,这样运行效率会高一点。在我看来,程序设计时,平台化的设计思想非常重要,可以减轻很多工作量,比如在一款芯片实现OLED功能,当我在另一款芯片上需要实现这个功能的时候通过简单的添加文件就可以实现。在这个芯片上显然不能实现,因为硬件IIC的部分官方封装得不是太好,软件IIC到是没有问题,只要对I/O置高或者置低来模拟时序,两种驱动方式的选择我是通过宏定义的方式实现的。

在驱动部分采用条件编译即可。
接下来在主程序中调用OLED显示函数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这款单片机的RAM只有8K,为了减少RAM消耗,在进行汉字,字符取模时可以在数组前加入const修饰将内容存储到flash中。
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