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为什么没有进uart的中断函数

楼主(2022-06-23):
我用keil新建了一个uart的工程,打开了uart1的接收发送中断,但是实际调试过程中发现,并没有进入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请问有谁知道怎么配置吗?
uart1我的初始化如下:
    USART_StructInit(&USART1_InitStructure);
    USART1_InitStructure.BaudRate            = 115200;
    USART1_InitStructure.WordLength          = USART_WL_8B;
    USART1_InitStructure.StopBits            = USART_STPB_1;
    USART1_InitStructure.Parity              = USART_PE_NO;
    USART1_InitStructure.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FCTRL_NONE;
    USART1_InitStructure.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1_InitStructure);
    USART_ConfigInt(USART1, USART_INT_RXDNE, ENABLE);
    USART_ConfigInt(USART1, USART_INT_TXDE, ENABLE);
    USART_Enable(USART1, ENABLE);

网友A:
NVIC配了吗?可以参考下例程

网友B:
配置代码吗

网友C:
可以使用dma实现

网友D:
没有开启中断吗

网友E:
中断优先级模式配置没

网友F:
使用官网提供的例程吧

网友G:
这个是什么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