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MC081评测+凌鸥LKS电机开发板初探

楼主(2022-06-23):
这里很高兴可以拿到凌鸥DEMO开发板的测评资格,感谢凌鸥和21IC的小伙伴们。
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
       这里使用24V开关电源;24V的永磁PMSM电机。

       下载官方例程以及板子的支持包:https://www.linkosemi.com/LKS08Series/list.aspx

     下载官方DEMO板的PCB和原理图:

  下载工程文件:

   官网提供了一个有感FOC和无感有感FOC的例程,根据自己的电机进行选择。
   这里使用有感无感例程
   首先打开工程文件在最下方include文件夹中找到电机参数头文件,按着自己的电机参数修改。

电机参数修改完事以后就可以编译工程了。

编译完毕没有错误,此时把调试器连接到核心板上,在下载程序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刚开始的时候使用DAP给板子下载程序,就第一次下载进去了,完事以后再下载时报错了,提示DAP仿真器RDDI-DAP Error  见下图

这个时候在网上找了一些帖子但是也没解决,因为自己还有一块J-link仿真器所以也就没再看这个问题,下面使用J-link来进行仿真和下载程序。

但是在使用J-link的时候也遇到了问题,J-link的5v引脚接到核心板的5v上面不能识别到芯片,但是仿真器MDK可以识别,把j-link的3.3V引脚接到核心板上的5V供电引脚即可。

凌欧的DEMO板子在电源的那部分其实有点问题,见官方的底板原理图:

这是官网5.0版本的功率板,但是拿到手的是4.0的板子。原理图稍微有不同,这个问题在于4.0的底板在1117的输入和输出两端接了俩的电阻,这俩电阻是分流用的,可以减小1117的发热问题,但是有个问题就是1117输出的电压不正常,我的情况是没核心板的时候底板1117 5V输出引脚的电压为6.几V,有时候跑到8.几V,所以我直接把那俩在电阻给拆了。然后上电就正常了,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1117发热有点严重,所以我把1117拆掉换上了功率和散热稍微好一点的元件。

还有个问题就去编码器的线序问题,这个板子上的编码器接口和电机相序对应关系

HA:W相

HB:  V相

HC:  U相

开始时候我以为是UVW的线序,但是电机发热且不转,调换以后就正常工作了。

板子上有电位器接口可以用来调速,在SpeedScan.h中可以设定电机的转速以及电位器的电压最大值,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VSP_SPEED_MAX设置过大的时候电机可能不容易启动,这个根据自己电机调整。

其他的问题暂时还没有遇到,等遇到其他问题在来发帖

网友A:
转动效果咋样,顺畅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动效果咋样,顺畅不

还可以,

网友B:
这个24V的电机哪里买的

野火的,或者正点原子也行

网友C:
恭喜楼主喜提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