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使用at32f403avgt7新建工程

楼主(2022-06-24):
使用at32f403avgt7新建工程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这里应该怎么选?我只需要gpio做个流水灯

网友A:
如果只用到gpio的话,如下配置是必须的。新建工程在编译时需注意修改编译器版本,选择version 5

楼主:
工程已经建立起来了".\Objects\y1.axf" - 0 Error(s), 1364 Warning(s).
系统时钟修改为内部震荡时钟IHRC,8M
我没有过库函数写程序我在pa.0处接了一个led,想亮一秒灭一秒

网友B:
新建工程在编译时需注意修改编译器版本,选择version 5。
如果选version 6,keil  warnings要选择为like ac5,如下图

网友B:
另外,led翻转的demo 可参考BSP里,GPIO 文件夹里led toggle demo.

楼主:
已经可以编译产生.hex文件了,但现在没有头文件挺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