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将程序中数据表放到M453用EBI接口外挂的NOR flash中,请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2022-06-24):
你网上查一下 __attribute(),或查“如何把变量放到指定位置”。在你定义数据表时,直接指定存放地址——Nor FLASH 地址范围内。

网友A(2022-09-23):
你这是问问题还是让大家帮你查啊?

网友B:
我觉得你要是定义到nor flash的话是可以的,可以用写的方式就行了

网友B:
话说这个EBI接口是啥啊?

网友C:
一般是通过指针的方式实现的吧

网友D:
这个建议楼主还是看一下数据手册,上面应该有指针的调用

网友E:
地址手册中没有提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