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MC081】调试总结(1)

楼主:
AD, dc, TE, vi

安全调试

  使用J-LINK调试加隔离器,避免与开发板串电,地线干扰。

电机极对数测量

  使用示波器探头测两相之间旋转一周的反电动势,数波峰或波谷。图中为波峰为4,波谷为4,极对数为4。

仿真观测电机状态
使用keil5 debug仿真,打开Watch 1,可以看到各种参数。
struFOC_CtrProc.eSysState表示电机运行状态,打开stru_Faults的B可以看到电机的各种故障报警,stru_FaultValue中有各种电流电压速度信息及更详细的故障信息。

电机ADC工作不正常
使用JLINK仿真打开View中System Viewer中的ADC0,查看ADC寄存器读取的值是否正确,在这部分ADC是采用双通道采集,一次获取的数据放到ADC0_DAT0和ADC0_DAT1中,图中明显ADC0_DAT0采集的数据不正常,可以更改数据获取的寄存器。

电机闭环运行不正弦
使用示波器连接电机两相,手动带动电机或使用其他电机牵引,观察反电动势波形。左边波形为矩形波,右边波形为正弦波。FOC算法适用于正弦波反电动势的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A(2022-06-24):
电机旋转效果如何,有没有大的噪声

网友B(点评):
使用24VPMSM鼓风机测试旋转稳定,没有大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