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嵌入式编程中一些常用的转换函数

楼主:
1、字符串转十六进制代码实现:
void StrToHex(char *pbDest, char *pbSrc, int nLen)
{
  char h1,h2;
  char s1,s2;
  int i;

    for (i=0; i<nLen/2; i++)
    {
        h1 = pbSrc[2*i];
        h2 = pbSrc[2*i+1];

        s1 = toupper(h1) - 0x30; //toupper 转换为大写字母
        if (s1 > 9)
            s1 -= 7;
        s2 = toupper(h2) - 0x30;
        if (s2 > 9)
            s2 -= 7;

        pbDest[i] = s1*16 + s2;
    }
}
2、十六进制转字符串
代码实现:
void HexToStr(char *pszDest, char *pbSrc, int nLen)
{
    char    ddl, ddh;
    for (int i = 0; i < nLen; i++)
    {
        ddh = 48 + pbSrc[i] / 16;
        ddl = 48 + pbSrc[i] % 16;
        if (ddh > 57) ddh = ddh + 7;
        if (ddl > 57) ddl = ddl + 7;
        pszDest[i * 2] = ddh;
        pszDest[i * 2 + 1] = ddl;
    }
    pszDest[nLen * 2] = '\0';
}
或者
u16 Hex2StringArray (u8 *pSrc,  u16 SrcLen, u8 *pObj)
{
    u16 i=0;

    for(i=0;    i<SrcLen;   i++)
    {
        sprintf((char *)(pObj + i * 2), "%02X", *(pSrc + i));
    }
    *(pObj + i * 2) = '\0';
    return  (i * 2);
}
效果:十六进制:0x13 0xAA 0x02转为字符串:”13AAA2”
3、字符串转十进制
代码实现:

第一种,如果带负号 这个就是atoi函数的实现:
int my_atoi(const char *str)
{
    int value = 0;
    int flag = 1; //判断符号
    while (*str == ' ')  //跳过字符串前面的空格
    {
        str++;
    }
    if (*str == '-')  //第一个字符若是‘-’,说明可能是负数
    {
        flag = 0;
        str++;
    }
    else if (*str == '+') //第一个字符若是‘+’,说明可能是正数
    {
        flag = 1;
        str++;
    }//第一个字符若不是‘+’‘-’也不是数字字符,直接返回0
    else if (*str >= '9' || *str <= '0')
    {
        return 0;
    }
    //当遇到非数字字符或遇到‘\0’时,结束转化
    while (*str != '\0' && *str <= '9' && *str >= '0')
    {
        value = value * 10 + *str - '0'; //将数字字符转为对应的整形数
        str++;
    }
    if (flag == 0) //负数的情况
    {
        value = -value;
    }
    return value;
}
效果:字符串:”-123” 转为 -123

第二种,如果不带负号:

void StrtoDec(uint32_t *pbDest, char *pbSrc, int nLen)
{
    int i;
    int tmp=0;
    if(nLen > 10)
        *pbDest = 0;
    tmp = 1;
    *pbDest = 0;
    for (i=nLen-1; i>=0; i--)
    {
        *pbDest += tmp*(*(pbSrc+i)-'0');
        tmp = tmp*10;
    }
}
效果:字符串:”123” 转为 123

第三种:包含转为浮点数:
//m^n函数
//返回值:m^n次方.
u32 NMEA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str转换为数字,以','或者'*'结束
//buf:数字存储区
//dx:小数点位数,返回给调用函数
//返回值:转换后的数值
int NMEA_Str2num(u8 *buf,u8*dx)
{
    u8 *p=buf;
    u32 ires=0,fres=0;
    u8 ilen=0,flen=0,i;
    u8 mask=0;
    int res;
    while(1) //得到整数和小数的长度
    {
        if(*p=='-'){mask|=0X02;p++;}//是负数
        if(*p==','||(*p=='*'))break;//遇到结束了
        if(*p=='.'){mask|=0X01;p++;}//遇到小数点了
        else if(*p>'9'||(*p<'0'))   //有非法字符
        {
            ilen=0;
            flen=0;
            break;
        }
        if(mask&0X01)flen++;
        else ilen++;
        p++;
    }
    if(mask&0X02)buf++; //去掉负号
    for(i=0;i<ilen;i++) //得到整数部分数据
    {
        ires+=NMEA_Pow(10,ilen-1-i)*(buf[i]-'0');
    }
    if(flen>5)flen=5;   //最多取5位小数
    *dx=flen;           //小数点位数
    for(i=0;i<flen;i++) //得到小数部分数据
    {
        fres+=NMEA_Pow(10,flen-1-i)*(buf[ilen+1+i]-'0');
    }
    res=ires*NMEA_Pow(10,flen)+fres;
    if(mask&0X02)res=-res;
    return res;
}
效果:字符串:”123.456” 先转为 123456,然后除以1000得到123.456

4、十进制转字符串
代码实现:

如果只是单个十进制转字符串,使用sprintf函数就可以了。

如果是十进制数组:
u16 DectoStr (u8 *pSrc, u16 SrcLen, u8 *pObj)
{
    u16 i=0;

    for(i=0;    i<SrcLen;   i++)
    {
        sprintf((char *)(pObj + i * 2), "%02d", *(pSrc + i));
    }
    *(pObj + i * 2) = '\0';
    return  (i * 2);
}
效果:十进制数组13 14转为字符串“1314”

5、u8、u32转换
举个栗子:ASCII码里

这里写图片描述 字符‘A’ , 一个字节8bit ,即u8 十六进制为 0x41 二进制为 0100 0001

而对应的十进制为 65 整型65,4个字节32bit,即u32 十六进制为 0x41 二进制为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100 0001

将u32数转换成u8数组

注意:这里是字符数组,不是字符串

字符串是以空字符(\0)结尾的char数组
void U32ToU8Array(uint8_t *buf, uint32_t u32Value)
{
    buf[0] = ((u32Value >> 24) & 0xFF);
    buf[1] = ((u32Value >> 16) & 0xFF);
    buf[2] = ((u32Value >> 8) & 0xFF);
    buf[3] = (u32Value & 0xFF);
}
效果:整型 50 转字符数组 {‘\0’,’\0’,’\0’,’2’}

u8数组转u32
void U8ArrayToU32(uint8_t *buf, uint32_t *u32Value)
{
    *u32Value = (buf[0] <<24) + (buf[1] <<16) + (buf[2] <<8) + (buf[3] <<0);
}
6、大端小端
最后就是大小端问题了。STM32 默认是小端模式的,那么该如何转为大端?

1、转为大端
为大端:
pPack[0] = (u8)((len >> 8) & 0xFF);
pPack[1] = (u8)(len & 0xFF);

为小端:
pPack[0] = (u8)(len & 0xFF);
pPack[1] =  (u8)((len >> 8) & 0xFF);
效果:len为数据类型为 u16(short),比如 0x11 0x22,转为u8(usigned char)数组。

大端为:
pPack[0] (0x11 )
pPack[1] (0x22)
小端为:
pPack[0] (0x22)
pPack[1] (0x11)

网友A(点评):
还有数据处理和数据算法也是常用的

网友A(2022-06-24):
良心实用技能,数据格式转换太重要了

网友B:
这个好,对于新手来说,这种格式转换是真的头疼,如果可以CV一下,真的是极好的,不过还得好好研究一下为何代码这么写,才能有所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