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匹配电容该怎么用

楼主:
大神;
一个晶体,通常旁边会放置2个匹配电容;
这两个电容该如何选取呢?
我看网上的介绍,都是在说,要考虑走线的寄生电容的
什么一般考虑3pf,于是匹配电容=CL*2-3PF;
那么一个8.2pf的负载电容的晶振,匹配电容=8.2*2-3=16.4-3=13.4pf;
于是我们的产品,25MHZ晶振,前面几代都搭配了10pf的匹配电容;

看到这里我感觉有点蛋疼,为什么晶振的匹配电容,我就不能按照负载电容来选呢?
于是我在新产品设计中,这个位置直接给上成两颗8.2pf的匹配电容,想着实验几把看看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就换掉;
然而,直到现在项目都量产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于是我更加的蛋疼了,这个匹配电容究竟该怎么选?

网友A(2022-06-24):
查看datasheet,load capacity,厂家提供不同负载电容的晶振。

网友B(点评):
根据datasheet才对,不同的厂家电容值会有所不同,只是电路要求不高的时候,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匹配电容对单片机的高频晶振对晶振的影响小,关注更高的是rtc那个31768那个晶振。

网友C:
应该是振荡频率与标称值误差最小为标准。
如果以“没事”为标准,自然就可以放宽负载电容容量范围。

网友D:
可以咨询一下RTC芯片的厂家,一般会有计算公式来计算的。

网友E:
多数芯片不需要这(C1,C2)两个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振荡频率与标称值误差最小为标准。
如果以“没事”为标准,自然就可以放宽负载电容容量范围。
...

是这样的,电容大小会影响晶振精度。在一些比较严苛的条件下,这些误差是会带来很大问题的。本人就遇到过。导致高频信号频率超差,通讯不稳定。

网友G:
晶振的负载电容=[(C1*C2)/(C1+C2)]+Cic+△C
寄生电容取个中间值大约4.5pf
设晶振负载电容为C0,则匹配电容为:
C=2X(C0-4.5)

我一般用这个公式来计算,负载电容8.2的话,匹配电容7.4pF,找个最接近的就可以了。

网友H:
直接就用手册的Cload就行,因为寄生电容很小;要是RTC的话,因为要计时,需要精确,可以用计数器监测频率,trim到最合适的电容就行了,比如我用的Cload是12.5p,最后10p最精确。

网友I:
匹配电容的大小,不仅仅会影响时钟的频率,还有可能会影响时钟电路的起振条件,不合理的电容大小,有可能会引起晶振电路不起振。不光是电容值,还有晶振的匹配电阻值,有很多厂家的应用笔记里都谈到过这个问题。

晶振匹配电容如何计算?
https://www.yxc.hk/informationcentre/crystalencyclopedic/559.html

网友J:
需要根据电路原理,对问题有个正确的定性认识。
可以把晶体和电容视为普通LC并联谐振电路。
影响频率准确度的主要因素有:LC元件参数、负载电容、环境变化、L与C的失谐度。
晶体是个窄带等效可变电感元件,LC参数选取同样会影响到频率和谐振的Q值。由于是窄带特性,在小范围频率变化下,大C将导致小L和高Q,高Q又容易引起失谐停振。C的功能是稳定频率,即减小负载电容和环境变化(可靠性)对频率的影响。
考虑C的选取依据,基本上可以根据上述条件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