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弦采集仪接入传感器接口详细介绍

楼主(2022-06-24):
    VTN振弦采集仪具有 16 组传感器物理接口(每组 5 个端子), 从右向左依次为公共端、线圈、温度/线圈、模拟信号输入、模块信号输入/高精度模块信号输入。

    1.振弦传感器线圈接口-无温度两线制
振弦传感器有三种规格,分别为不带温度传感器的两线制和带有温度传感器的三线制或者四线制。振弦传感器与 VTN 设备的连接示意图如下所示。

2.温度传感器接口

    温度传感器接口端子用 TEMP 标识,对于 VTN设备, TEMP 用于连接振弦传感器线圈,对于其它型号,TEMP 用于连接振弦传感器的温度测量线,当为非 VTN432 型号时此端子即可连接数字式温度传感器 18B20 也可连接热敏电阻 NTC。

3.ADC 接口
VTN提供有 16 路 12bits 和 4 路 16bits 通用模-数转换通道。当型号中包含有 T 后缀时,已将 ADC 配置为 NTC 测量,反之并可通过软件配置每个通道的信号类型(电压或者电流)和计算参数。模拟信号(电压或电流)的输入范围已固定(一般情况下为 0~4.982V 或者 0~20.48mA)。

4.DAC 接口
VTN4 提供 16 路(可选 8/10/12bits)模拟输出通道。 通过参数配置,可指定模拟输出通道是否可由指令控制(可编程),当模拟输出为不可编程时,各通道由设备内部控制,输出与振弦频率值呈正比的电压信号(即:将频率值转换为电压值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