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教关于3.3V逻辑驱动5V供电的74HCT14D。

楼主(2022-06-24):
请教各位高手,现在设计电路需要STM32输出口驱动5V供电的74HCT14D,另外还有串口通讯与5V供电的STC8G1K08通讯,请问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有人这样用过?

网友A:
要查STM高电平的最低输出电平,是否高于14D的最低输入高电平,如果STM的最低高电平都高过14D 的高电平的最低电平要求,直接连接是没有问题的,同理比STM32的TX端和K08的RX端电平。STM32的RX端与k08的TX端应该是不能直接连接了,需要电平转换一下

楼主:
F:\elan\CBD\74CD\stm32.jpg,多谢楼上。按资料上是可以的,想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B:
HCT是TTL输入逻辑,3.3V可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