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31RBT6运行功耗过高

楼主(2022-06-24):
STM32L431RBT6上电后,默认MSI,运行功耗为6.7mA,外部接8MHZ无源晶振,然后倍频到80MHZ后,功耗立马上升至10.3mA,如果不倍频,功耗为1.9mA,板子上没有其他芯片,请问这个正常么?看芯片手册上面显示的,84uA/MHZ,是哪里不对的么?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或者注意过这个情况?

网友A:
这个功耗很正常啊,除了CPU功耗还有其它外设的功耗啊,6.7mA只是CPU部分的功耗。

虽然有些不太明白,但还是谢谢你的回答了!

网友:

没有由搞明白

网友B:
仔细看数据手册中的电气特性。

网友B:
最低情况下为84uA/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