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高抗干扰系列触摸单片机介绍

楼主(2022-06-24):
系统特性
1.4KW MTP 程序空间供四个FPPA单元使用(可程序设计1000次)
2.512 Bytes SRAM数据空间供四个FPPA单元使用
3.一个硬体16位定时器
4.两个8位硬体PWM生成器Timer2/Timer3,Timer2/Timer3还配置NILRC振荡器,它的频率比ILRC更慢,适合做更省电的唤醒时钟
5.Timer2/Timer3 PWM分辨率可以是6/7/8bit
6.三个11位硬体PWM生成器PWMG0/PWMG1/PWMG2
7.一组可设三路11位SLED(Sper LED)PWM生成器和计数器LPWMG0/LPWMG1/LPWMG2
8.提供一个PFG硬体电路支持精准的调频输出
9.提供一个硬体比较器
10.提供一个运算放大器(OPA)
11.提供1T 8×8硬体乘法器
12.26个IO引脚,都具有可选的上拉/下拉电阻
13.每个IO引脚都具有系统唤醒功能
14.对于每个设定唤醒功能的IO,有两种可选择的唤醒速度:正常唤醒和快速唤醒
15.最大24 IO引脚可选择为触摸按键
16.内部Bandgap电路提供1.2V 参考电压
17.最大28通道(包含GND)12位ADC,其中一个通道来自于内部bandgap参考电压或0.25*VDD
18.提供ADC参考高电压选项:外部输入,内部VDD,Bandgap(1.2V),4V,3V,2V
19.时钟模式:内部高频振荡器(IHRC)、内部低频振荡器(ILRC)、外部晶体震荡器(EOSC)
20.提供四组IO驱动能力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
 (1)   PB0驱动电流可选0/10mA,灌电流可选108/20mA
 (2)   PB2~PB7驱动电流可选28/10mA,灌电流可选75/20mA
 (3)   PA0~PA4驱动电流/灌电流= 10mA/ 20mA
 (4)   PA5~PA7,PB1,PC0~PC7,PD0~PD1驱动电流/灌电流= 10mA/ 14mA
21.内建VDD/2偏置电压产生器,可支持5COM ×21SEG点阵的LCD屏
22.14段LVR复位设定,从2.0V到4.5V
23.8个可选外部中断输入脚

CPU 特性
1.单一处理单元工作模式
2.提供88 个有效指令
3.1T(单周期)指令
4.可程序设定的堆栈指针和堆栈深度(使用2 bytes SRAM作为一层堆栈)
5.数据存取支持直接和间接寻址模式,用数据存储器即可当作间接寻址模式的数据指针(index pointer)
6.独立的IO 地址以及储存地址空间

网友A:
前不见主页,后不见资料,念开发之悠悠,去沧然而百度!

网友B(2022-08-12):
联系方式发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系方式发一个啊

QQ 675767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