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 三线SPI 的问题

楼主(2022-06-24):
这是读寄存器的逻辑,目前是能读到数据,但是会有数据跳动,所以有调试过的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define IMU_CURRENT_SPI SPI2

#define READ_MODE   spi_disable(IMU_CURRENT_SPI); \
                    spi_bidirectional_transfer_config(IMU_CURRENT_SPI, SPI_BIDIRECTIONAL_RECEIVE); \
                    spi_enable(IMU_CURRENT_SPI);

#define WRITE_MODE  spi_disable(IMU_CURRENT_SPI); \
                    spi_bidirectional_transfer_config(IMU_CURRENT_SPI, SPI_BIDIRECTIONAL_TRANSMIT); \
                    spi_enable(IMU_CURRENT_SPI);

uint8_t BMI160_Read_Reg(uint8_t reg)
{
        uint8_t data = 0;
        uint8_t Retry = 0;

        WRITE_MODE;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2_CS_LOW();

        IMU_SPI2_WriteByte(reg|0x80);                                // 读寄存器时序

        READ_MODE;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IMU_CURRENT_SPI, SPI_FLAG_RBNE))
        {
                if(++Retry > 200) return 0;
        }

        data = spi_i2s_data_receive(IMU_CURRENT_SPI);
        SPI2_CS_HIGH();

        WRITE_MODE;
        //data = spi_i2s_data_receive(IMU_CURRENT_SPI);
        while(spi_i2s_flag_get(IMU_CURRENT_SPI, SPI_FLAG_TRANS))
        {
                if(++Retry > 200) return 0;
        }

        return data;
}

楼主:
有做过三线SPI的,还请指点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