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9540N MOS管概率性发热,大家看看我电路有问题么

楼主(2022-06-24):
RF, os
板子通电后,没给控制信号,加上负载,IRF9540N MOS就开始发热,然后烧了几个,还来又重新试了几块板子,上电后发热,然后断电,过一会儿再上电,就又没问题了!    大神帮看看电路有没有问题,再就是有可能导致发热的原因是什么?多谢!

网友A:
光耦输出可能有漏电流导致R5有电压使有MOS管稍微导通.
大多MOS管门极电压不能承受超过20V.
建议:R5改为10K,光耦4脚串联1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输出可能有漏电流导致R5有电压使有MOS管稍微导通.
大多MOS管门极电压不能承受超过20V.
建议:R5改为10K, ...

多谢我先去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我先去看一下

对了,P11是供电?FH1是保险丝?
如果P11有电而FH1断了,24V变为0,你看MOS管是不是会导通。

网友B:
VGS超了  。另外光耦后面可以再增加一级三极管驱动,速度加快。

网友C:
量一下GS电压即可知道

网友D:
一般MOSFET VGS 耐压才20V,你这里用到24V了。

要死了

网友E:
悲剧,目睹了好几个中招的,vgs呀

网友F:
MOS管的G极有电容,上电瞬间处在导通状态的,需要修改R5小一些,让电容充电加快。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