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A0 DDL_Printf函数

楼主(2022-06-24):
在使用华大官方EV_F4A0_LQ176_V10开发板进行测试的时候,运行官方最新版ddl-rev1.4.0中adc_base 测试样例时,发现DDL_Printf无法在串口工具中打印出命令,用的IDE 是 IAR 9.20.1。请问是IDE的原因还是驱动程序的原因?后来自己写了UART将数据输出到串口,但是又出现了乱码,有什么解决方案么?

网友A:
使用之前有没有使能和初始化printf配置函数?
自己配置出现乱码,应该是波特率不对,配置波特率的时候需要考虑PCLK频率和波特率匹配关系,太高的主频可能设置不了太低的波特率。调用波特率设置函数的时候应该会有返回值

使能和初始化都有。 DDL_printf 是官方写的驱动库里面的宏, #define DDL_Printf (void)printf, printf 是在stdio.h里面, __EFF_NW1 __DEPREC_PRINTF int printf(const char *_Restrict, ...); __EFF_NW1 __ATTRIBUTES int puts(const char *); 会不会是IDE的原因?有人用低版本的IAR就可以输出了。

网友B:
调用波特率设置函数的时候应该会有返回值?

返回什么呢

波特率设置115200,adc采样采用default system clock MRC(8MHz)。

网友C:
你配一下主频,默认8M主频好像是精度不够,所以会出现乱码

网友D:
9600波特率确实是跑不了的,需要把串口时钟64分频,即可。乱码多数原因是PLCK主频太快了

/* Initialize UART. */
    (void)USART_UART_StructInit(&stcUartInit);
    stcUartInit.u32ClockDiv = USART_CLK_DIV128;
    stcUartInit.u32Baudrate = 115200UL;
    stcUartInit.u32OverSampleBit = USART_OVER_SAMPLE_8BIT;

网友E:
乱码的话多半还是波特率或者时钟配置有问题

网友F:
会不会是版本不匹配啊

网友G:
8M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H:
实际发送乱码吗

网友I:
应该没有返回值的吧

网友J: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网友K:
这个波特率应该很稳定

网友L:
测量一下晶振是不是正确

网友:
看看波特率是不是配置错误了

网友M:
波特率有问题?

网友N:
DDL_Printf函数是什么作用

网友O:
串口直接printf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