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分器和LNA怎样使用

楼主(2022-06-24):
我现在在做一款BLE的蓝牙广播接收器,方法就是天线连接LNA然后到蓝牙芯片,如图1
因为里面为了提升接收效率,用到了多个芯片,导致很多天线,现在想做小一些,用一根天线解决,经过上网搜索,查询到功分器有用,现在不知道该怎样使用,功分器是放在天线和LNA之间还是LNA和蓝牙芯片之间呢?如图2

图2

图2

图1

图1

网友A:
蓝牙的不了解;

以前家里的天线是经过功率分配器后,接到两个电视机内。(与图2的第一种类似)

LNA是提高信噪比的东西,而功率分配器是分离并衰减信号的东西,猜测两者前后关系不大吧!

期待射频老大来答疑解惑。

百度了2张功分器

网友B(点评):
上面那个功分器是扯蛋用的

网友B:
用这种方案。LNA 的增益要大于功分器的损耗。

网友C:
没做过这东西。我选择LNA后功分,这样只需要一个LNA了,而且噪声系数也是最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蓝牙的不了解;

以前家里的天线是经过功率分配器后,接到两个电视机内。(与图2的第一种类似)

一个是电阻功分器,一个是微带线功分器。各有用处。

网友D:
先LNA再功分器。此时不能再用你之前的LNA了。gain要比之前的要大一些。

网友E:
先LNA再分,要不过小信号时候过了功分可能啥都没了,接收灵敏度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