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画面抖动问题

楼主(2022-06-24):
        最近再调一个带摄像头和屏的板子时遇到一个问题,接屏幕录像时屏幕画面会有明显的抖动现象,插TF卡保存录像在电脑上播放时没有抖动,不接摄像头开机只显示图像画面没有抖动,后面发现把屏排线上的某个地方按在桌面上就不会抖动了,想着应该是屏排线弯折导致的,但屏厂那边用抖动的屏接他们治具上显示是没有抖动的。现在不知道要从哪方面去分析了,有大佬能指点一下吗?

各种接插头接触问题或者有元器件虚假。

网友A:
屏线连接器端有没有加啥防护类器件?
图发来看看

屏用的是BT565接口,到主控端只串了100欧电阻

网友B:
排线加铜皮做屏蔽,这是进屏的同步信号被干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屏线连接器端有没有加啥防护类器件?
图发来看看

100R 恐怕不够

网友A:
加点这种器件

网友C(2022-09-09):

建议先量下信号质量,看下建立时间,保持时间,是否合理。

网友D:
应该是排线和连接器质量问题或者接触不良导致的问题。

网友C(2022-10-15):

100R可能太大了,可以用小点。最好的办法是量下656的信号质量。量CLK+DATA时序是否对。
      下载视频
是所有的板都这样?如果是个列,也许是座子问题。

网友C(2023-04-27):

用示波器量下CLK+DATA   CLK+HSYNC/VSYNC信号。信号质量不好,会造成抖动。试着去掉100R的串接电阻,看对信号的影响。

网友E:
两种可能,最大的可能是干扰耦合所致,另一可能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