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RTC不工作

楼主(2022-06-24):
GD32F310的芯片,RTC仿真没有问题,但是上电后就不工作了

楼主(点评):
我用的内部时钟

网友A(2023-01-17):
你配置啥的都正确么?

网友B:
你可以使用官方提供的RTCdemo试试呀

网友C:
你对比一下官方的RTC例程,看你有那里不一样

网友D:
正常的,有时候仿真OK,正式运行就不行了

网友E:
有可能是时钟配置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F:
你先看看程序吧,对比RTC例程看看

网友G:
上电不工作的话,程序其他功能可以正常运行么

网友H:
你用串口打印的方式,看看程序执行到哪儿了吧

网友I:
是不是程序根本没有运行起来啊?

网友J:
供电问题?你主板咋供电的呢?

网友K:
是不是你自己的画的主板有问题?

网友L:
你说的仿真是只仿真代码吗?

网友M:
不用RTC功能MCU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N:
先排除硬件问题,下载官方的Demo,如果官方Demo正常运行,那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O:
软件配置出问题了吧

网友P(2023-03-02):
试一下官方例程能不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