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MRS在哪里设置产生二进制文件?

楼主(2022-06-24):
从EVT里面拷贝了一个工程,编辑编译都没有问题,可以download,但在debug的时候,提示缺少二进制文件,摸索了,没搞出来,请问在哪里设置?

楼主:
找不到二进制文件,是没有选择芯片和仿真器。可为啥调试的程序不是我当前的代码?我还是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A: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B:
不能调试说明配置没对吧,打开调试配置看看,是不是目标工程的elf
不是当前代码你是调试之前的文件了,没有编译

网友C:
您好,二进制文件一般是编译后自动刷新并显示在资源工程区,如果自动刷新失败,可以在工程资源区使用快捷键F5来手动刷新该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