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大神们,小弟初次用新塘芯片求指教

楼主:
大神们,小弟初次用新塘芯片求指教!!!
在keil中新建工程的时候找不到新塘的MS51FC0AE芯片,怎么解决!!!
本人已在网上找过了,找不到方法!!!求大佬帮忙!!!

网友A(2022-06-25):
需要安装相对应的库文件,官网找 MS51_Series_BSP_Keil

网友B:
新塘的没用过,官方没有指导文档么,这才是第一步,后面应该还有很多坑把。

网友C:
这是51系列的吧,用Keil C51,另外要安装这个系列的包。

网友C:
https://www.nuvoton.com/products/microcontrollers/8bit-8051-mcus/industrial-8051-series/?group=Software&rt=Board%20Support%20Package%20(BSP)&tab=2

下载这个安装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nuvoton.com/products/microcontrollers/8bit-8051-mcus/industrial-8051-series/?group=Softw ...

兄弟我按照你那个方法下载了,但是里面的只是示例代码与头文件,但是在keil中还是没有MS51FC0AE的芯片

网友D:
下个这个驱动。